[家电] 九阳破壁料理机JYL-Y16不能启动

楼主(2022-11-16):
左右触摸不能用,按启动无反应
测量电源板没发现有问题原件
控制板经测量16v100uf电容两脚有4.78v电压其它贴片电阻阻值正常,求助维修同行看看是哪里问题,现在没思路了,谢谢!

网友A:
主板看着象是进过水,拆下来洗干净然后吹干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看着象是进过水,拆下来洗干净然后吹干再试。

没有进水,这个是我清洗过的

网友:
按键板有问题吧比方有两个键短路状态

网友:
面板触摸按键仔细看看?

网友:
薄膜按键 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