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闲鱼屏幕纠纷后续

楼主(2022-11-16):
买家退过来屏幕我收到就发现问题了,屏幕排线被买家搞得隐性断线,要170度角度才能亮才能亮一下,我送他的全新的屏幕边胶也给我用了,买家还主动发顺丰承担了退货邮费,买家可能是自己换屏幕擦排线搞坏了,然后去手机店远距离拍了张照片,就说我的屏幕有问题,心里有亏就主动承担了邮费!还要等退货发出24小时后才能拒绝退款申请闲鱼客服介入!

网友A:
还好,看得出买家并没有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看得出买家并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收到打电话骂我干什么!

网友:
唉,人心坏了,生意难做啊

网友:
买家理亏心虚了,

网友:
“心里有亏就主动承担了邮费”

我觉得并不是。是他觉得再跟你扯运费的事情,夜长梦多。。。所以赶紧自己承担运费发回去,免得节外生枝

网友:
生意难做啊

网友:
买二手屏幕,一般都是为了省钱,都是打算自己换,不可能拿手机店让人换的,买家手残搞坏了

网友B:
单凭一方言辞真不好说,像屏幕这么脆弱的东西,可能是拆机坏的,也可能是快递坏的,也可能是手残装坏的,再高的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毕竟如果卖家可以说自己万无一失,那买家同样可以说这样的话。

网友:
我买过几次二手屏幕5S,7的都买过,7的组装屏幕第一块装上测试正常,装好之后,偶尔花屏,偶尔正常,后来是花屏的时候多。跟卖家沟通后原价再买一块屏幕,花屏的我承担运费寄回。这个卖家处理很合理。毕竟我测试是好的,他完全可以说是我安装不当。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说,原因很多。特别是旧的物品,很多老化了,自己测的时候是真的是好的。但快递折腾一下,就坏了。说明一下,不是卖买 ,而是自己寄给自己的东西,从一个城市寄到老家换。然后还拿快递公司没办法。后来想想,也不一定是快递公司的事,不排除东西老化了,多拆装一次就出问题了。

我码字多,肯定我说的有道理。不评价买卖谁对谁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凭一方言辞真不好说,像屏幕这么脆弱的东西,可能是拆机坏的,也可能是快递坏的,也可能是手残装坏的,再 ...

顶一下,哎

网友C:
“隐性短线”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隐性短线”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啊!

断线

网友:
确实这东西不好说,因素多,隐性短线是说排线断了,但某一个角度又可以接触到吧?这样维持一个角度就能正常显示,其他角度断线不显示。

网友:
本来烂鱼退货卖家就不承担运费,谁在闲鱼卖东西还包来回运费。屏幕排线本来就脆弱,有时候拆装一下都会褶断,无法避免,你应该提前跟买家说,屏幕到手先测试,装机不保。现在你拒绝退款,也没用,小法庭已经判断你输了,你无法证明买家装坏的。又不值钱,何必一直纠结。

网友:
维权吧!没意思了

网友:
手机屏幕这东西我应该比这里面多数人都接触得多一点,我就做的手机维修行业,单从图片看,不能断定一定是屏幕问题,排除拍摄角度问题不说,看着像是阴阳屏了,主板问题导致的一组屏灯没亮,所以部分看起来黑一些。再说170度才能点亮这个问题,隐性短路的可能性小,排线折痕处疲劳断线,所以稍抬点起来接触到了就能点亮一下...因为是二手屏这个还真不好说,屏幕应该是6P或6SP原装的一百多块.....附上换下的屏幕一堆

网友:
其实,这个还真不一定是卖家有意的
换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