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指思X750S 256GB固态开卡工具

楼主(2022-11-16):
手上这块指思X750S 256GB固态,很多坏道,想重新开下卡,奈何网上找了很多SMI2258XT的开卡工具都失败,求助一下。

下面是flash id信息:

Model: Jesis X750S 256GB
Fw   : T0521A0
Size : 244198 MB [256.1 GB]
From smart : [SMI2258XT] [T0521A0 02] [SDKB3]
Controller : SM2258   bufferless
FlashID: 0x45,0x49,0x9b,0xb3,0x7e,0x72,0x0,0x0 - Sandisk 64L BiCS3 TLC 16k 2048Gb/CE 256Gb/die 1Plane/die
Channel: 4
CE     : 1
TotDie : 8
Plane  : 2
Die/Ce : 2
Ch map : 0x0F
CE map : 0x01
Inter. : 2
First Fblock  :    2
Total Fblock  : 1478
Total Hblock  : 3816
Fblock Per Ce : 1478
Fblock Per Die: 1478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110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19

网友A:
闪迪BiCS3 8Die颗粒,短接上转接卡先跑个RDT(1Loop,SLCECC15,TLCECC40~48),跑完勾Check RDT再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BiCS3 8Die颗粒,短接上转接卡先跑个RDT(1Loop,SLCECC15,TLCECC40~48),跑完勾Check RDT再开卡 ...

谢谢,这个工具我试过了,直接报了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8-Die 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工具我试过了,直接报了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8-Die flash

那就试试这个

网友:
Fw   : T0521A0,可以根据固件找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