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搬运大神的帖子:普通电烙铁按照t12的控制原理实现恒温

楼主(2022-11-16):
十年前的原贴,大神参考下,还可以简化不?
原理图:

今天测试了PTC发热板,不能根据阻值来判断。达到稳定温度是电阻大约是250欧姆,不通电测量阻值,随着温度降低阻值慢慢增大,最终达到4k左右。加热时功率百多瓦慢慢上升到280瓦,随后慢慢下降到稳定温度,功率也降到100瓦左右(300瓦260度的PTC)。
网上抄了一个热电偶+可控硅控制的简易恒温电路

不知道能否控制PTC?控制热风枪电阻丝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串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就直接降压一半了
我用的铜嘴外热烙铁,串了两个二极管,之前每次用完都得烧掉一层皮
现在用着挺好的

网友:
也是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串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就直接降压一半了
我用的铜嘴外热烙铁,串了两个二极管,之前每次用 ...

降功率使用,保护烙铁头。不过不能恒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功率使用,保护烙铁头。不过不能恒温啊

是不能恒温
恒温得加温度检测来设置电路通断
道理咱都懂,但是不会做

网友:
怎么实现测温

网友B:
为什么会是R9∥R10串R8∥R11,R7∥R12.不能合并吗?是有功率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是R9∥R10串R8∥R11,R7∥R12.不能合并吗?是有功率限制吗?

额,这个是我打PCB用,方便串并电阻微调

网友:
我认为穿了二极管只能增加恒温的时间,对温度没影响。

网友:
看了原贴,才知道是通过检测烙铁电阻实现的

网友C:
图一应该有误,电容降压供电里没有放电回路,就旁边100K提供电流。
真能用吗?有做出实物验证了?
另外,这个是控制电阻丝发热器的,PTC温度是否已经自控温度了?还是你要的温度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应该有误,电容降压供电里没有放电回路,就旁边100K提供电流。
真能用吗?有做出实物验证了?
另外,这 ...

感谢关注,我上错图了,大神做的是这个:

是的,我想控制PTC在温度温度以下……

网友C:
加热台可以看看大神的帖子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14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台可以看看大神的帖子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1433

大神的贴主楼没有控制器资料,待会去详细翻阅。
是不是使用了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