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风扇脱落电脑居然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2-11-16):
单位有台带设备的电脑,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有点噪音,噪音不大,起初以为是电源风扇,后来仔细听觉得不是电源风扇,再通过机箱通风孔观察里面,这一观察不要紧,发现里面的CPU风扇居然脱落了,风扇擦里面的线导致噪音,于是赶紧关机,打开机箱,发现固定CPU风扇的座子卡子断裂导致,赶紧更换座子卡子,后来检查同一批电脑,发现CPU都脱落了,但是电脑正常使用,没有问题,赶紧都更换座子,奇怪,这个CPU工作起来发热不严重吗?没有风扇散热居然还能正常使用。
脱落的风扇,完全脱落了

断裂的座子卡子

风扇

主板,微星的,H81

cpu,奔腾G3260

电源

谢谢观看!

网友:
只能使用一小会 然后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我有一台用赛扬1.7G的老电脑做的路由器,CPU风扇停转半个月才发现……换好后照旧运行
主要还是得益于完善的保护功能吧

网友:
电脑慢了,用还是能用的。
现在不少风扇用的塑胶件,只要是受力部位,都容易断裂。碰到dell hp intel的原厂风扇也有这情况。

网友:
超温的时候他会降速。实际上他也不是没有散热片,是散热片变小了。以前的硅芯片裸奔的CPU可能你没注意过。。。。这是硅芯片上盖了一个还算厚实的铜片。。。。
然后超过他内设温度时候自动降频运行,再超过一个阈值的时候,触发自动关机。。。。

网友:
CPU没有运行在高负荷状态并且环境温度在室温以下

网友:
这种风扇座,这样完全断掉的见过不下10个,这玩意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电脑最多看看PPT没玩过游戏

网友:
塑料卡扣确实不够可靠拆卸的时候也容易断裂。

网友:
换金属底座散热器就好

网友:
山下牌风扇,会比山上的风更大?

网友:
电脑一般的运行,并不会达到很大的功率。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风扇坏了,平时上网看视频一点影响没有。但只要一玩3D的游戏,一会儿散热孔那就烫了,然后就卡,最后死机。

网友:
CPU在低负荷运转时可以不用风扇

网友:
山上就是山寨的俗称,这个肯定不是山寨的。

网友:
CPU功耗足够低

网友:
用有韧性的尼龙螺丝代替那透明脆塑料卡子。

网友:
cpu远比你想象中坚强,你看参数就可以看见,耐温105度那是稀松平常
意思是在105度要求不死机,但是会降低运行频率
好比高温40度,人体不适合干活,但是不会挂,吃晚饭这种小事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CPU就算不直接这么运行,也达不到105度,你的设备也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做视频输出等高强度运算
大多数时候只是运行些普通程序罢了
否则分分钟热死

网友:
有时候测试电脑,只是拿个厚实的散热片放在CPU上了事。

网友:
说明你们用电脑的性能,CPU的盖子散热就够了

不信你跑跑鲁大师看看,不死机才怪。

网友:
这种CPU散热器扣具的方式不科学,真接扣主板,容易把主板扣翘变形,如果扣具所用材料韧性不够就容易断掉。品牌机设计在主板背面放一块钢板,这样受力在钢板上,且采用的是螺丝,不容易断,主板负担也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