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逆潮流而动、做一个另类的USB-TTL/STC_ISP自动下载线(多图、附源码)

楼主(2022-11-16):
最近好多帖子都用到了STC的USB下载、调试,可以预见STC单片机通过USB来下载烧录、调试仿真应该会成为主要方法,而我仍然要做一个串口的STC_ISP下载线,所以算是“逆潮流而动”了。

一、制作原因:
STC_ISP下载线需要用到电源开关和对应不同电压芯片的电压转换开关,对于电源开关一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自动控制,而电压切换却总是需要开关控制的。有许多USB-TTL模块上带有5V、3.3V的输出电压,通过调整插线就可以为不同电压的芯片烧录代码,但这种应用在台式电脑上需要用一根USB延长线来将电脑USB接口弄到桌面上来连接USB-TTL模块,而这种延长线的母座用一段时间后就经常会接触不良,本制作就是应对这种应用场景的,其他应用方式在此不做讨论。

二、设计方案:
方案很简单,就是将USB-TTL模块固定插接到电脑后侧的USB口,将串口线延长后与桌面上的这个小板子连接,而USB-TTL模块仅输出5V电源和5V电平的串口信号,电源电压和信号电平的变换由这个小板子来完成、选择不同的插针为不同电压的单片机烧录代码。

三、原理、PCB、制成品图片:

四、控制代码:

//代码原创wannenggong于2022年11月4日、应用或分享此代码时请标明出处
//下载监控芯片:STC15W204S(SOP8贴片)
//代码烧录时设置内部时钟频率为11.0592MHz
//控制原理:利用CH340G_RTS通讯期间出现的低电平信号触发监控单片机、控制目标STC单片机断电烧录
//目标芯片下载过程中LED闪烁、下载完成后蜂鸣器响三声提示音
#include<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Power=P3^3;        //电源开关控制端
sbit LED=P3^2;                //电源指示灯
sbit Buzzer=P5^5;        //5V有源蜂鸣器控制端、设置为推挽输出
sbit Signal=P5^4;        //CH340G_RST低电平信号检测端、设置为高阻输入

bit flag,flag_BB;        //flag-启动下载标志、flag_BB-蜂鸣器响3声标志
//----n个100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00ms(uchar n)//@11.0592MHz
{
    uchar i, j, k;
    do
    {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while (--n);
}
//----n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us(uint n)                //@11.0592MHz
{
    do
    {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n);
}
//----下载完成后提示音(三声)-------------------------
void Buzzer_set(void)
{
    uint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uchar b;
    if(flag_BB)
    {
        flag_BB=0;
        for(b=3; b>0; b--)
        {
            for(a=300; a>0; a--)
            {
                Buzzer = ~Buzzer;//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_nus(400);//单音长度设置
            }
            delay_100ms(1);
        }
        Buzzer = 0;
    }
    else
        Buzzer = 0;//发声结束后扬声器关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5M0=0x20;
    P5M1=0x10;         //设置P5.4为高阻输入、P5.5为推挽输出
    P3M1=0x00;
    P3M0=0x08;        //p3.3推挽输出用于驱动NMOS
    Power=1;        //开关打开
    LED=0;                //点亮指示灯
    Buzzer=0;        //不发声
    Signal=1;        //置高电平等待检测低电平信号
    flag_BB=1;        //清除蜂鸣器标志
    flag=0;                //清除下载启动标志
    while(1)
    {

        if(Signal==0)
        {
            delay_100ms(10);
            if(Signal==0)
            {
                flag=1;
            }
        }
        if(flag)
        {
            Power=0;
            LED=1;
            delay_100ms(5);                //断电0.5s后为单片机上电
            Power=1;
            while(Signal==0)
            {
                LED=~LED;                        //下载过程中闪烁提示、等待操作完成
                delay_100ms(1);
            }
            return;
        }
        LED=0;//电源指示灯亮起
        Buzzer_set();//响三声提示下载结束
    }
}

焊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6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