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453CAA927E50——闪迪05443的开卡怪现象并求助

楼主(2022-11-16):
前一段时间一个好同学嫌自己的U盘慢,于是乎自己买了个新的U3 MLC盘,看我爱折腾,就把她的旧盘送我了
到手便拆之(小胖子外观,拆的时候没拍照)是安国AU6989GTC+闪迪05443-128G正片
单片4CE,ID:453CAA927E50,应该是闪迪A19TLC?
这是拆下来的颗粒(手机微距不行,看官凑合看)

这个颗粒在原板子能够清空+全新量产,开出来约400坏块,跑圈通过,但是只有R15M/S,W2M/S的可怜速度
于是乎打算搬板子,先是搬到3281BB上,手动调参卡在Pretest上,直到设备超时
又搬到2258XT板子上,坏块数两千多,开出来32G,拔插掉盘
查了下慧荣数据库,发现3267AE原生DBF里就有此颗粒的ID,于是乎上了3267AE
CG和工具里认的ID都正常:

小设置了一下开始量产(EraseALL+AA55),到Download ISP位置卡住并报错

现在感觉像Pretest过程正常但是ISP写不进去(颗粒在安国上是正常的),因为拔插依旧认盘0M,坏块数依旧显示568

(这是失败之后拔插的认盘结果)默认ISP是SM3267AEISP,手动调节了SM3267AESDA19/SD15TLC/SD1Y16K都不行
求助各位坛友,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
这片05443-128G的真身是什么?什么主控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呢?

网友A:
没必要折腾了,哪里来的颗粒,就贴哪里吧,八成是坏块过多,才放安国上面的,要不你贴芯邦上试试,速度估计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折腾了,哪里来的颗粒,就贴哪里吧,八成是坏块过多,才放安国上面的,要不你贴芯邦上试试,速度估计 ...

安国上ECC=6能开出118G,我觉得坏块应该也不算多吧?而且安国R15W2的盘可能实用性并不大

网友:
sb8跳线试试?

网友B:
对于这种瑕疵颗粒,尽量用低格工具或预扫工具开,高格开出来怕不能稳定使用

楼主:
SB8试过了,跳上过了Pretest之后提示Check Info Block Fail,应该是不跳的,所以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瑕疵颗粒,尽量用低格工具或预扫工具开,高格开出来怕不能稳定使用 ...

我去试试看,就试了高格没试低格

网友:
好颗粒还轮不到安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瑕疵颗粒,尽量用低格工具或预扫工具开,高格开出来怕不能稳定使用 ...

范老板,这种2D TLC我也好像试过,不知道怎么开,好像只见过一次其他人开成功过,忘记了是3267,还是3281

网友:
改跳3.3V电压跳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范老板,这种2D TLC我也好像试过,不知道怎么开,好像只见过一次其他人开成功过,忘记了是3267,还是3281 ...

3267,3268基本都能开,3281也可以开一部分,注意下跳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瑕疵颗粒,尽量用低格工具或预扫工具开,高格开出来怕不能稳定使用 ...

用Prescan的工具,在Erase System Blocks过了之后电脑提示硬件拔出,然后报错Device Remove Without Finish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Prescan的工具,在Erase System Blocks过了之后电脑提示硬件拔出,然后报错Device Remove Without Fini ...

进debug清空再试一试呢?

网友:
我有个也是低格掉盘,只有高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debug清空再试一试呢?

尝试了,EraseALL然后再低格,依旧一样的过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