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我分析一下,这微波炉那里故障可能性大

楼主(2022-11-16):
这微波炉,有时按启动键压,托盘转,显示倒计时也走数字,但就是不加热。但多按几次启动又可以正常加热。加热不加热听声音也知道。因为数字可走动,肯定按键没问题,是不是线的插头有松动?还没时间拆机,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
首先考虑继电器

网友:
其次看电源带载

网友:
第三查门开关

网友:
拆开洗一下……。时间长了氧化了……

网友A:
这意思是板子工作正常,磁控管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网友:
变压器220v没送到,继电器问题大点

网友:
把变压器输入端子取下来接一个白炽灯泡看看启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板子工作正常,磁控管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对,应该就是在220v交流电这个回路故障。按理说,220伏高压,那点线头氧化也不易松动断电的。退一步说,如果220v回路真的接触不良,松动打火声也会听到的,但没有打火声。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下降了

网友:
我认为继电器、按键开关的可能性大一点,或者主板上有虚焊、时通时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应该就是在220v交流电这个回路故障。按理说,220伏高压,那点线头氧化也不易松动断电的。退一步说, ...

看按钮状况应该是继电器控制磁控管供电,先排除继电器是否动作和触点是否烧糊再说吧。

网友:
里面那个大电容是不是不行

网友:
长期使用,门开关组件磨损,导致开关时灵时不灵。

网友:
同款同故障微波炉,我以前也有一个这个微波炉,是当年和李工合作的时候,他接的单子,当时检查正常,让李工联系客户,说电话打不通。后来李工打工去了,这微波炉放我哪儿放了几年,2019年的时候,拿出来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约去年的时候就出现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查不出问题,后来一气之下卖了废品,后来在废品站花30块钱买了一个九成新的海尔微波炉。已经正常使用两年有余。昨天维修了一台美的微波炉,通电显示正常,但是不加热。客户反映有时可以加热有时候不正常,后来彻底不工作了。我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后来干脆通电让微波炉工作,用螺丝刀把轻轻敲击板子,发现敲击继电器的时候,突然可以工作,又试了一下,确定是继电器问题,换了一个同款继电器,工作正常。由此我怀疑被我放弃的那个格兰仕也是继电器问题,建议先生检查一下您这款格兰仕微波炉的继电器。希望能帮到您!
                                                                                                    西安众诚数码科技维修

网友:
继电器触头烧黑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继电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俺是进来学习的。前一阵子俺的微波炉啥都正常就是不加热,换了个保险好了。

网友:
查继电器吧

网友:
以前有台也是这样,变压器有电,就是不加热,换了磁控管,电容,最后是换了高压二极管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