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干儿子的小天才手表Z5Q坏了,试着修一下

楼主(2022-11-16):
如题,干儿子的小天才Z5Q手表被他生气时摔坏了,当然这是好不容易才问出来的,开始他只说突然坏了,不能开机。
嫂子问我:能修吗?我说:试试吧。
我想的是,不能开机如果是电池过放,则充电就行;如果有电不能点亮也许是摔松了屏幕排线,还好修;如果是固件坏了,估计就棘手了。
反正咱们论坛人,先拆为敬,折腾为上。

我修东西之前,尤其是别人的东西,都会先仔细问清楚是怎么用坏的(故障背景)?还在保吗(为别人省钱还能得到专业维修)?坏的现象是啥(有无冒烟糊味)?
这样便于判断故障,也能保障安全,还能为后续维修打开思路。
上次邻居让帮忙修老式挂烫机,我仔细问了才知道是插上就家里跳闸,拆开也发现加热管腐蚀短路让她别修了丢掉,然后也促使我做了个维修插座
再后来邻居送来一台新式挂烫机,我仔细问了是能加热但不出蒸汽,还在保,我就小心拆开(避免售后以拆过拒保)判断是水泵电机故障后,小心复原让她找售后免费维修换新水泵了。

▼说回本题,拆机前仔细观察,发现内屏摔破了,右上角黑色的裂痕是内屏的。

▼这款当年上市好像卖1300多,儿童电话手表圈里最能砸钱做广告的,自然卖的也不便宜。

▼通身没有螺丝,要先加热前面板,然后小心慢慢两侧用劲撬开,拆了一身汗出来。
   拆完防水就失效了,四周都是黑色胶圈,后面装回必须要换全新密封胶圈了。
   另外这根排线是前置摄像头的,要小心断开,如果太猛用力分开主机和后壳的话,这个排线可能会扯断。

▼主板图,四角四个十字螺丝,拆开就能分离屏幕模组。
   右侧三个插接口从上到下依次是:前置摄像头插口、屏幕总成插口、不懂但猜测是SIM卡模组插口。

主板背面是电池:

▼屏幕模组背面:

▼至此屏幕就无法再拆了,跟前面板是一体的,如果更换,必须连面板一起换,只保留原机四周的边框。
  仔细观察还是内屏破了,反复插拔排线也还是点不亮。等新屏幕到了再破坏性拆解吧。

背面似乎也有裂纹:

▼由于手头没有屏幕,无法替换试机,只能先装回,充电后跟嫂子打电话试验其它功能是否完好,还好通话、震动、定位、充电、声音都正常。
  唯一就是来电没有铃声只有震动,嫂子说可能是干儿子在电话里头设置了只震动不响铃。
  那下一步就是买个屏幕换上了,对照背面型号找了一家下单,90多米。

以上,后面等新屏幕到货了换上,再发个后续,希望能修好。
现在快递到处被管控,不知道哪天能到了。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玩意买的时候很贵

网友:
维修习惯很好,胆大心细脸皮厚。

网友A:
这手表价都赶上一手机了

网友B:
挂烫机加热器也不贵,一个也就2,3十块,换了就行了。
前几天也给朋友换了一个差不多的手表电话的电池。

网友C:
看起来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
买个屏幕换上

网友:
修好问题不大

网友D:
干儿子的手表得想法修好

网友E:
双十一买了个Z6A,用完红包什么的优惠后700多,真是暴利啊

网友F:
同型号手表两年前1100元买的,心疼。
电池不行了,上月花了25元买了电池回来自己更换,待机时间还是不怎么长,不打电话不开屏有16个小时吧,一天要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表价都赶上一手机了

小天才,华为,小米都在做,彼此之间加好友都还是品牌内封闭的,所以小朋友之间也有个鄙视圈。
别的不说,拿钱咋广告小天才绝对是最多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烫机加热器也不贵,一个也就2,3十块,换了就行了。
前几天也给朋友换了一个差不多的手表电话的电池。 ...

买别的电器送的杂牌,内部各种水渍腐蚀严重,水泥配重掉渣(邻居总算明白家里经常有水泥渣的原因了)。。。
综合下来我觉得不修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集成度很高啊

就是个小型手表,对定位的要求很高。

楼主:
是的,第一步先这样试试,我开始以为裂一点总能显示点啥的,可能现在的屏幕分辨率太高或者是OLED屏幕,裂一点全屏都无法点亮。

楼主:
嗯,不摔基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儿子的手表得想法修好

对对对,先修,再好好做个超声波清洗表带外壳,修就要修出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十一买了个Z6A,用完红包什么的优惠后700多,真是暴利啊

700多的价位小米差不多买的到,其实也很好用的,但是小朋友们现在都觉得小天才最高级,外出最能加到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型号手表两年前1100元买的,心疼。
电池不行了,上月花了25元买了电池回来自己更换,待机时间还是不怎么 ...

干儿子这个电池目前还行,正常用可以三天左右。是不是进水那里略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