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空调室外机通用吗?例如三菱的室内机使用松下的室外机

楼主(2022-11-16):
例如三菱的室内机使用松下的室外机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目前宿舍用的扬子的内机,志高的外机

网友:
大多数定频机都是通用的,但是三菱电机的一些空调就不一定了,以前三菱电机的老空调是用通讯线控制外机的,传输的是控制信号,而不是像大多数定频空调一样在内机直接控制外机各个部件的供电

网友:
空调内外机不是标准件,不能直接互换,需要功率相差不大还要确认接线端子是否相配。

网友:
定频机互换问题不大,变频机几乎不可能,过不了自检。

网友:
定频机好弄,变频机需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