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不正经的【蛋】

楼主(2022-11-16):
以前淘宝撸羊毛弄来的玩意好久没用,现在天气有点冷找出来拆了捣鼓下,卡扣和螺丝很简单拆开,内置一个尖头18650(估计垃圾货几百毫安)一个小尺寸发热贴 一个简易控制板三档调节电流(500-600-700)耗电几百毫安,我给换了

网友A:
热蛋?孵什么的呢?

网友:
这玩意就一节电池,还能烫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蛋?孵什么的呢?

暖手宝吧

网友:
很好奇的东西

网友B:
那个发热的怎么看着是铜的?铜的不直接短路了?

网友:
这是个暖手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发热的怎么看着是铜的?铜的不直接短路了?

薄膜的,类似薄膜电阻的那种。我也有一个,不过是带暖手功能的充电宝。

网友C:
高温电池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电池容易坏吧

人家孬好也有个驱动电路保护 控制啊

网友:
电热片,应该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发热的怎么看着是铜的?铜的不直接短路了?

可以理解为比铜电阻率大的金属做成的一张fpc软电路板
铜也是可以的,就是因为电阻率比较小需要更细绕更长

相当于一个几欧的电阻,基本也算短路了吧。。。。

网友:
这有点太大了吧

网友:
免焊接设计。充电的时候应该自动关断输出,或者降低功率,避免电路过热。

网友:
就是个暖手宝,家里领导也刚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我看见都醉了还不敢有意见

网友:
我买的是两节18650的暖手宝,带充电宝功能,最低档可以用三个小时左右

网友:
移动电源型的暖手宝

网友:
这种是电池杀手

网友:
总觉得这个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