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滚筒洗衣机排水泵异响

楼主(2022-11-16):
家里的LG滚筒洗衣机排水的时候声音比较吵,正好疫情封控在家,自己拆开看了一下,排水泵拆到最后一步,想把这个叶轮拆下来保养一下,不知道怎么能拆下这个绿色的叶轮,不敢使用蛮力了,有经验的指导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螺丝,可能就是要大力出奇迹的那种。

网友:
这个有什么保养的呢?装上去再看看声音怎么样

网友:
一般都是拔出来的。

网友B:
先转转看有没有异响,会不会卡涩,不会就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别拆了,大概率是紧配合,电吹风吹一吹试一下也许就拨下来了。

网友C:
估计更换新的配件就好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转转看有没有异响,会不会卡涩,不会就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确定是这个的问题,这个排水泵有两个电机,一个排水泵,一个循环泵,每次往滚筒内喷水时,那个声音就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螺丝,可能就是要大力出奇迹的那种。

试了一下大力,没拨不出来,不敢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还没解决问题呢

楼主:
看到咱这里有朋友拆成这样的,这个叶轮用手转动有一段空行程,

网友E:
弄点机油润滑润滑算了,硬拆万一把叶轮干碎了划不来

网友:
这种是很吵,我换成下排水的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10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点机油润滑润滑算了,硬拆万一把叶轮干碎了划不来

也有这么想过,强迫症不允许我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更换新的配件就好了把!

在家封着呢,走不出去,快递送不进来

网友:
动手能力还不错

网友:
没有螺丝,一般都是紧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