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还是运行不了PY

楼主(2022-11-16):
重新安装也不行,正常时候安装完成后可以运行pip install pyusb pyserial json5,虽然不懂,但是正常的时候,也只有运行了这个,那个绕过脚本才能正常运行,

这样好像不正常,正常应该像这个

我也不懂,但是看到上面那个代码,输入就这样了,可是运行完成还是那样!这个结果上这样的

网友A:
Requirements already satified意思就是你需要的库已经有了 已经满足需求了
另外 你从命令提示符输入python按回车之后 就不是再pip install了 而是import它 操作如下:

打开命令提示符 - 输入python - 回车 - 输入import pyusb, serial, json5 - 回车
如果报错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PIP 是外部exe 不是Python 指令, 现有exit() 退出oython 环境。

网友C:
网上说的Python简直就是万能工具,有这么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说的Python简直就是万能工具,有这么神吗?

快速构筑的脚本语言,比直接编程快得多,指构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quirements already satified意思就是你需要的库已经有了 已经满足需求了
另外 你从命令提示符输入python ...

嗯!我才知道,原来PIP是PYTHON文件夹下的程序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P 是外部exe 不是Python 指令, 现有exit() 退出oython 环境。

我不是太明白,现在知道在python的一个文件夹下有PIP程序了, 现有exit() 退出oython 环境。这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说的Python简直就是万能工具,有这么神吗?

可能是,现在这个编程挺火的,好多程序都是这样的,比如联发科绕过脚本,还有现在想用的这个解锁,都是python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才知道,原来PIP是PYTHON文件夹下的程序
是这样吗?

更正一下我看了pyusb的官方说明文档,它的引入是:import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我看了pyusb的官方说明文档,它的引入是:import usb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我看了pyusb的官方说明文档,它的引入是:import usb

怎样才能正常呀?我卸载重新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才能正常呀?我卸载重新都不行

import usb, serial, json5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ort usb, serial, json5

这个是啥?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ort usb, serial, json5

在CMD窗口运行import usb, serial, json5回车,'import'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MD窗口运行import usb, serial, json5回车,'import'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 ...

在cmd窗口要先输入python 回车 进入python环境 再imp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啥?怎么用?

这三个是插件 然后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就去调用她

网友D:
兄弟还是先学下python基础吧..w3school什么的入门网站,用1~2天了解个大概即可

直接靠告诉命令逐个往里粘,不靠谱python还分python2、python3有语法不通用,回答者也不知道
你的环境是啥。

pip是个包管理器,相当于windows上点开个安装包,它自动安装,这个可以无脑粘贴安装,但
代码里的啥import 可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还是先学下python基础吧..w3school什么的入门网站,用1~2天了解个大概即可

直接靠告诉命令逐个往里粘 ...

我用的最后一个支持7 的版本,是3.8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还是先学下python基础吧..w3school什么的入门网站,用1~2天了解个大概即可

直接靠告诉命令逐个往里粘 ...

我也想了解了,后来看也不懂,以前对PECMD了解一点,还是我用了好久才知道的,有的编程我在网上看到过点,最基础的能明白点,后来有好多问题,不知道和谁说,就没有继续学了,我有个python的学习资料,也只是看了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是插件 然后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就去调用她

这样说我可以明白点,但是怎么用,都有什么作用就不知道了,毕竟这个没有学过,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