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Casio AX-120B卡西欧计算器拆了换电池,装上就不行了

楼主(2022-11-16):
casio卡西欧计算器拆了换电池,装上就不显示了,电路板也不会看到,有会的帮忙看一下,指导下

网友:
电池装反了??
更换前是好的么?

网友:
先把电池座引脚补焊一下再说吧,都裂成那样了

网友:
看电池的底座与铜箔好象都分离了,可能是虚焊,电池并未接入电路,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网友:
电池座似乎虚焊

网友:
值得抢救下

网友:
感觉电路板裂了 不知道另一边什么样。看不见那边

网友:
测测电容两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电路板裂,补焊了,从旁边的引线过去。。

网友:
电池是新的吗

网友:
把周边铜箔刮刮一体挂锡就行了。

网友:
计算器看着还不 错,可以试试坛友的建议

网友:
太阳能还在呢,别抹黑操作就行。

网友:
我计算器我有上个,不用电池啊。

网友:
可能 就是铜箔断了

网友:
看着像是正品货

网友:
逛数码之家的应该有万用表吧?顺着线路量一下电压应该会找到问题。

网友:
电池型号不对吧(指厚度)

网友:
太阳能还能用吧,,,

网友:
不装电池,放光线好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