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抽水式电热水壶保险崩了

楼主(2022-11-16):
上午烧水的时候,志高抽水式电热水壶的保险崩了。拆开一看保险管崩断了,查看了一下型号是F2AL250V,应该是2A 250V的,但功率是1350W的,这个保险是哪里用的,怎么这么低的电流呢?要是达到1350W不是要7A的吗?我购买的时候是买2A还是7A的?这个还有个小插曲,当是买壶的时候,第一次收到的壶有故障,找客服,客服说是板子的问题,后来直接给补发了一个底座总成,局全套就差一个不锈钢壶了。这用了六年,今天因为保险烧了,想看看坏的那个保险型号,结果那板子上竟然没有保险,难道那故障就是因为没有保险,或者没有保险也能用?时间太久忘记当是是啥故障了。

网友A:
抽水式?茶吧机就是抽水式,2050v漂亮啊,这电压不错

网友:
控制电路的电源保险,加热电路不通过这个保险,还是换2A的,另外这个控制电路的电源部分很有可能坏了,直接换保险很有可能还得烧断。

网友A:
另外你要买2a.的保险,这个是控制电路工作保险,发热芯应该没保险,好了去买保险吧,没楼下什么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水式?茶吧机就是抽水式,2050v漂亮啊,这电压不错

失误失误,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买2a.的保险,这个是控制电路工作保险,发热芯应该没保险,好了去买保险吧,没楼下什么事了 ...

谢谢指点。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保险崩了话,需要检查开关电源部分有没有问题,否则换了保险还是会崩的

网友:
二楼打包了,楼下等喝茶

网友B:
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的烧,检查一下电源部分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的,那四个二极管,那芯片等等。。。

网友:
好了,没我们什么事了,拆机专家都包场了换上保险看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的烧,检查一下电源部分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的

烧的原因,已经查明,烧水时没用自动上水,用桶装水倒入的,液面高了,开水后有水溢出,底座内进水了。因保险处有明显熏黑,也听到声音,保险还崩断了,想先换保险看看。就是不好找带引线的保险,不知道自己焊上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的原因,已经查明,烧水时没用自动上水,用桶装水倒入的,液面高了,开水后有水溢出,底座内进水了。因 ...

最好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再上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301802845

网友C:
焊上保险,把加热管拔掉,串灯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上保险,把加热管拔掉,串灯泡试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别忙着装保险,烧保险先要查高压部分,没问题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再上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301802845

谢谢给的链接。已经下单来。用完红包支付了1.2元(还有网商银行支付红包0.24没显示)

网友D:
保险熔断:电路电流过大,多为部分电路异常或市电波动,后者更换保险后可以恢复使用;

保险炸裂:电路出现严重短路,电路存在元件击穿,必须查明原因更换损毁的元件。

网友:
三楼回复非常正确,直接换保险可能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熔断:电路电流过大,多为部分电路异常或市电波动,后者更换保险后可以恢复使用;

保险炸裂:电路出现 ...

谢谢指点。俺水平有限,只能干个换保险丝的活,电路级别的俺没有那水平,那样就只能报废换新的了。其实算上这个保险炸了的,一共有三个壶了,第一个九阳的经修复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水不满,只能上三分之一,换上志高的水泵,也只能上半壶水,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第一个志高的因为没有保险,这次收到保险顺便给它也加上,看能否能修复,要是能修复就用那个做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