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开卡 颗粒虚焊的CE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16):
两个板子都存在颗粒虚焊,都是两处CE错误,为什么第一能读出4CE,第二个就只能2CE了(板子是方力的IS903单贴316的,支持单贴8CE,颗粒是三星K9PHGY8S7A,8CE的颗粒
这个颗粒903是没有参数的,读出来的是它同ID的颗粒

两个板子到是都可以开出32G的容量,就是写入只有不到70.读取是200多

网友A:
虚焊最好解决,直接重植,补焊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最好解决,直接重植,补焊治标不治本。

已经重值了,我就是好奇第二张图里面为什么识别是2CE,按理说应该也是跟第一图一样是4CE,第二个开卡显示是2CH 2BK  第一个开卡显示1ch 4bk  然后都能开出32G,跑圈数据也差不多,我觉得CE是优先行读取,第一行出错,直接第二行欧都不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重值了,我就是好奇第二张图里面为什么识别是2CE,按理说应该也是跟第一图一样是4CE,第二个开卡显示 ...

正确的状态一样,错误的状态是多样性的

网友:
补焊直接掉点了

网友B:
这个颗粒比较生猛 我裸盘直接热到掉盘 风扇吹着才过校验 读写速度是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比较生猛 我裸盘直接热到掉盘 风扇吹着才过校验 读写速度是真快

读取是快,但是写入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状态一样,错误的状态是多样性的

重值了一个搞定了,另外一个偷懒加焊了一下,可以正确认到8个CE了,F9擦除也正常,不过开卡报了个错,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值了一个搞定了,另外一个偷懒加焊了一下,可以正确认到8个CE了,F9擦除也正常,不过开卡报了个错,大 ...

知道自己偷懒了,还不赶紧勤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自己偷懒了,还不赶紧勤快点

重焊的时候就是洗板水的味道太刺鼻了,不知道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网友C:
903识别时,显示的ce数是ch0当中正确识别的ce数量。ch1的不计算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3识别时,显示的ce数是ch0当中正确识别的ce数量。ch1的不计算入内。

那意思就算8CE也是显示4CE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算8CE也是显示4CE吗

对。主界面那里显示的就只有ch0的ce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主界面那里显示的就只有ch0的ce数量。

好的,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