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床头灯应该是全网首拆顺带请教问题

楼主(2022-11-16):
拆解飞利浦床头灯应该是全网首拆 顺便请教大家个问题 看看有没有人碰见过 这个灯本来正常的 升级固件后就不亮了 现在连接米家正常 带是操作无任何反应 过几分钟会红灯闪烁几下 然后过几分钟又会闪几下 如此交替循环 网上也有好多人碰见 但是没有人说怎么解决 看这边有没有人有解决方法 不知道固件是不是存储在wifi网卡内的25q32存储器里面 我用编程器读出没问题 然后重新找个存储器芯片写入还是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好灯存储器里的固件分享下。

网友A:
灯这么复杂 功能很多吗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解决,等高手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这么复杂 功能很多吗

可以调颜色 白光色温 还可以灯光随音乐闪动

网友B:
这种台灯是智能家居功能的,固件升级需要在厂家的app才能实现升级,WIFI网卡上没有存储它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台灯是智能家居功能的,固件升级需要在厂家的app才能实现升级,WIFI网卡上没有存储它的固件。 ...

我知道需要app升级 现在已经是最新固件了 我意思是他升级的固件会存放的哪里 如果在25q32里 就可以拆个好灯的读出来 然后重新写入下 因为除了25q32存储器 就只有stm32f了 其他没发现存储芯片

网友C:
这种智能台灯,升级固件,有条件建议先备份一下原固件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智能台灯,升级固件,有条件建议先备份一下原固件再升级。

不确定原固件存储在哪里

网友:
这灯真高级。长见识了

网友:
带固件的灯很高级了

网友:
焊点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
可能固件不通用。

网友:
前几天给孩子买了个白炽灯台灯,用60W的GE蘑菇泡,用几天你再换上LED台灯你会发现还是白炽灯好用!最大的缺点费电发热量大!

网友:
越整越复杂,其实功能上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还带程序的

网友:
飞利浦照明系统还是很牛的。是飞利浦领先的部门。飞利浦也有很多垃圾部门。

网友:
固件在单片机里面吧

网友:
这个是灯吗

网友:
带固件的灯,太高大上了。

网友:
这个灯不错,功能强大,当然价格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