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199E量产写配置表失败(0005)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16):
每次量产到80%左右就会出现这个提示,然后就失败了,换了不同版本软件也是一样的结果,是设置里面哪项有问题吗?

楼主:
搞定了,设置里面选了低格和AUTOECC居然成功了,可是容量小的可怜,投标U盘果然是垃圾!

网友:
芯邦的坑太深,我也有个无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1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