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美的客厅吸顶灯100w三色,不到300大洋值不值?===

楼主(2022-11-16):
三色100瓦,没有遥控器,净重3kg,价格不到300,感觉就一个大号的吸顶灯。有点贵了。

网友A:
原来觉得这种三色变光的很时髦,现在只想换个一次性点亮的,每次都要来回开几下开关。

网友B:
两个灯条有一百W有点不信呢

网友:
客厅适合这样的灯吗? 太简约了吧?

网友:
楼道捡到一个类似的坏灯,灯珠坏了几个。开关一次,白色;连续开关两次暖色;连续开关三次白色暖色都亮。很好玩。

网友:
壳子比较大,也挺重,这是它的特点。

网友:
一斤50,总输入功率100W,总输出目测有60W

网友:
美的的还可以吧,多年前买9.9的浅月,亮度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觉得这种三色变光的很时髦,现在只想换个一次性点亮的,每次都要来回开几下开关。 ...

适应不同的环境啊,看电视的情况下开小光,要视频的时候开大光

楼主:
双11找了一圈,品牌的灯比如飞利浦,欧普,雷士等等都比较贵,低于300的这个 尺寸的只有美的的

网友:
一两年吧,面罩啪叽掉下来,稀碎.我家的就这样,换了.

网友:
不用测,百分之百功率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灯条有一百W有点不信呢

是100W的亮度。

网友:
这是9.9包邮的货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11找了一圈,品牌的灯比如飞利浦,欧普,雷士等等都比较贵,低于300的这个 尺寸的只有美的的 ...

买灯无所谓品牌吧,要去灯具市场看,各种款式,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如果只看品牌也就固定就那么几个款式,是否局限了点

网友:
双芯6伏1瓦2835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