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免跳线板子的线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11-16):
翻了翻官方文档,也没看明白个所以然

网友:
好像是1个通道对1个颗粒,4-8CE

网友:
一个通道对应4个焊盘,第一个焊盘0-7ce,第二个焊盘4-7ce,第三个焊盘2-3ce,第四个焊盘6-7ce,这样放应该可以…

网友A:
BGA88/132/152,双通道 8CE(除了三星16CE的奇葩),
分布是F1位走CH1-CH2的ce1 ce2 ce3 ce4 刚好8CE,F2位走ce5 ce6 ce7 ce8,也是8CE
F9位走CH3-CH4的ce1 ce2 ce3 ce4,刚好8CE,F10走ce5 ce6 ce7 ce8,也是8CE,所以不管贴什么颗粒都能分配到4个通道且不用RCE电阻交错(板子CE走线已经交错好了)
这样双贴4CE占4个通道ce1 ce2
4贴4CE占4个通道ce1 ce2 ce5 ce6,
注意1CE颗粒要转180度(因为板子默认交错CE),
其它的4贴带跳线方案是由8B或者16B方案改动而来(Del掉其它焊盘走线)交错CE有RCE跳线,1CE颗粒正常对第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88/132/152,双通道 8CE(除了三星16CE的奇葩),
分布是F1位走CH1-CH2的ce1 ce2 ce3 ce4 刚好8CE,F2位 ...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那如果是u盘那种双贴就是f1 f9对吧 单贴f1 8ce,就是ch1 ch2两个通道的前四个ce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那如果是u盘那种双贴就是f1 f9对吧 单贴f1 8ce,就是ch1 ch2两个通道的前四个ce是 ...

固态U板没有RCE跳线双贴两个焊盘随便贴,只区别单贴位置,最多16CE,U盘板最多支持8CE,有支持16CE的2301但是已经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