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CDF1收音机电路板上怎样加焊天线增强信号?

楼主(2022-11-16):
收了个索尼的线控收音机CDF1,没有抽拉天线,室内信号漂乎不定,接收效果不太理想,准备外接一个,不知道在主板上哪里焊接,天线插头是2根线的,知道的麻烦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接到耳机线上呢

网友:
耳机线就是天线啊~~

网友:
这种机子是没有短波的,只有调频、中波两个波段,中波使用磁棒天线,调频厂家一般设计时都将天线与耳机连接,所以没有外接天线,也没有必要使用外接天线。如果接收调频不稳定,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所处的位置不利于接收信号(调频信号弱),调整一下机子的位置试试。

网友:
耳机线就是天线啊

网友A:
耳机线就是天线,相加外接天线可参考下面图片

网友:
耳机线就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线就是天线,相加外接天线可参考下面图片

那我能不能用个一分二的耳机转接头,把耳机和天线同时插上,增加接收效果。屋里有的地方信号太差,有些台收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用个一分二的耳机转接头,把耳机和天线同时插上,增加接收效果。屋里有的地方信号太差,有些台 ...

想效果好的话最好单独接天线,一分二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像这种机子改了灵敏度也不会很好,就适合在城市里强信号的地方收听

网友:
俺有一个国产雷登品牌的产品,外形和功能跟楼主这个类似,都是用于CD随身听外扩收音功能的,使用耳机收听。因为耳机线比较长,可以感应到无线电波信号,起到类似FM天线的作用,耳机线进入机器后会串入小电感,让电波信号不至于直接入地,从而被旁路掉,然后从电感上获得电波信号,经过一个小电容耦合进入FM高放电路。如果想搞独立天线,只要将此电容与电感的连接端断开,转接到外接天线上就可以了,但估计收效不大,且拖了一条天线显得更为不便。
这种普及型收音机的收听效果跟地理位置有关,如果是处于钢筋混凝土的屋子里,或周围有其他建筑物阻挡信号,或距离发射电台太远,信号就难免变差。

网友:
适合在城市强信号收听,如果选择性不好的话加了也不一定好

网友:
好早期的机子了,要想信号好,加天线估计很难了,本来设计就是便携式,一来加天线很难放得进去,二来指标本来就不高,所以才找耳机线来做天线,只适合信号好的地方用,信号不好就要用其他机了!

楼主:
解决问题了,把音频输入的3.5mm插孔3个脚解焊连接飞线,一根到电池负极,一根到耳机L,这样音频输入的插孔就可以外接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