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入手一小批贵弥功(日化)大容量固态电容,测量与拆解,看翻车了没

楼主(2022-11-16):
因为疫情封在家中,闲来无事就逛逛小黄鱼,突然发现有比较便宜的固态电容,200元200个,个头还是非常合适的“瘦高个”10*20mm的,到上就就想给家里的电源宝宝们打磨一下,更换一下输出电容为固态电容,以提高滤波效果、降低纹波(不用想,一定是纯心理作用)。

这是商家的图
商家标称日本贵弥功(日化)16V 2400uF,我查了查,贵弥功这个尺寸只有16V 2200uF,根本就没有2400uF这个规格,于是给商家沟通,回复说是定制的货。
反正价格不贵无所谓,只是200个一包太多了,沟通后用105元买来100个来玩~

下单,收到货~既然发到了咱们拆机乐园里,肯定是要拆呀,于是本贴子分为了三部分:测、比和拆~

测量篇:
用小鬼子的三和LCR700表,这个表功能弱量程小,测量2000uF电容只能在100和120Hz频率下,用1kHz就超量程啦~

先把监工清来,全程指导我折腾

用开尔文测量夹测试比较麻烦,还是直插在表上吧
随机取出来10支,测量容量均在2100-2200uF之间,D值在0.03-0.04之间

高清图~

拆解篇:

让模特摆好造型

再偷瞄一下裆部的细节

两支水口钳伺候着

连剪带扯,就给拽出来了
黑黑长长的,里面的肉肉把外壳整个都塞满了(不像我之前买的16V 470uF的贵弥勒电容,规格10*11.5mm,里面还有不小的空余空间。估计是外壳是标准尺寸,内部核心根据耐压和容量的不同而大小不同)

转一转,可以看到卷绕结构的结尾部分
用手仔细的摸了摸、挤了挤,完全是干的,一丁点油水都没
用鼻子闻了闻,只有非常淡淡的味道,肯定是真的固态电容无疑

Luo体上表测一下,容量没有下降,D值略微提高但可能是误差~

继续拆,N多层卷绕结构
拽到拽不动为止

这是金属外壳内部的结构,干干净净光光滑滑,无液体

垃圾筒伺候

对比篇:

我在2015年买过一批贵弥功(日化)的16V470uF固态电容保真货,刚好拿来对比一下(老的470uF还在纺织带上,我就不拆下来了,方便对比)

摆在一起拍个照,感觉新电容的颜料略微深一些,但没有照片中那么明显
新电容左侧的负极标那里,有非常细的两道短横线,每个电容都有,并且这个细线很完整并不粗糙,像是印刷模具故意留下来的,这是老的470uF电容所没有的

侧身照,感觉新电容更光滑一些,好像是有一层清漆,老的470uF电容是好像是Luo铝皮

底部,结构类似,也都有字母R。新的字母更标准,老的470uF电容的R明显要扁一些

拿出珍藏已久的强磁,放在边上试了试,强磁都吸不到这两种固态电容,说明是铜脚吧

监工换个坐姿,开始对我贴子里码的字进行“审核”,避免出现关键词~~

估计我发贴太慢,码字的时候太无聊,监工说他要小憩一下,然后就自顾自的睡觉了,哈哈!

个人结论:虽然电容可能不是“真的2400uF”,但是确实是真的固态电容,容量也是这个尺寸规格中的最高容量(2200uF),价格也不贵,所以我感觉并没翻车,正常用就可以

我还在其他的店,高价买了一些贵弥功16V 2200uF固态电容,商家据说是保真货。待随后到货后,我也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看看这货倒底是什么货~

更新:贵弥功16V 2200uF固态电容,并与2400uF的拆解对比

楼主:
之前还买了一些富士通的25V 330uF固态电容,短脚的,估计是生产线上剩下来被倒卖的5元5只,我买了50只,这些可以给19V的电源代换电容

一小包50个,花费50元,卖家包邮

正面印字,大红色的挺好看,但是感觉没有贵弥功(日化)的印字清晰

测试为370uF

连扯带拽,拉出内脏

用力挤了挤,又干又硬。
再闻了闻,轻微异味。

真正的固态电容无异。至于是不是富士通正品的,不知道呀。
但是正常用还是应该没问题的。

三洋MR57充电器与长城巨龙1250W矿渣电源更换新电容记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118-1-1.html

网友A:
不错,价格还算适中,不过这么多用到什么时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价格还算适中,不过这么多用到什么时候啊~~

是太多啦,慢慢玩呗~
回头遇到电源就给换电容,遇见俩就换一双
固态电解电容的保存期要比液态电解电容长一些,真要是过几年放坏了,就扔了买新嘛
手里有粮,折腾的时候就不会心慌啦

网友:
给个卖家链接吧

网友B:
有屯8025的,有屯电容的,百花齐放,挺好的

网友:
躺平的肥猫,还挺不错的

网友:
挺好的固态电容要求买太多用不了搞维修还行

网友:
四线制的电容表啊!学习了。

网友:
固态电容真假不知?但你家的喵星人绝对是正宗原装的真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屯8025的,有屯电容的,百花齐放,挺好的

还有屯神火电筒的,都是爱家,我们这些杂牌军看看得了

网友:
喵星人大概有些疑惑,铲屎的屯那么多电容干嘛------

网友:
这玩意儿放久了会失效吗?

网友:
厂家生产出来的电容 ,分等级,高等级给大厂。
后面的就打上  ± 10%   等   ,哪里有高的,都是比标品要低,

网友:
一个主机三个显示器,还是三个主机

网友:
几年前也买了一堆固态电容,改电脑主板、电源、路由器。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没有高温环境,基本上都能胜任

网友:
买怎么多电容啊

网友:
可以测测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