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all in one设备,爱快+黑群

楼主(2022-11-16):
我的设备是公司淘汰的riverbed CX580 exon D-1513N 16G 30G 1T type-c外接了个500G 双万兆光口(买不起模块)主板上两个M2口,都是ngff的,走SATA协议。30G的用来装系统,240G的拆走装笔记本了,后面可能会再买个大的。
电源是台达定制200w。
下接思科C2960L 千兆交换机,带两个思科2702E AP
爱快 虚拟机装得群晖,目前跑docker网心云 和纳斯小星
整机功率50w左右。
讲真,我不是很在意功耗,毕竟性能跟功耗是成比例的。

家里白群 1513+ 4G内存 5块3T红盘,正常47-50w左右,开机检测满载会去到80w.

这设备有两个缺点
1.不能接显示器,没有视频输出模块端口。
2.除了console外8个网口只能用12 78四个口,中间四个的灯都跟别的口相反,插网线无反应,但系统中能识别。怀疑可能是物理绑定。

没有诋毁的意思,整天看那些n5105的软路由,都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出来的,质量也未可知。如果all in one跑起来的话到底怎么样?
我现在双wan 1000M+500M没有多拨,网心云和纳斯小星跑起来高峰连接数有3000。群晖分了8G内存 docker独占4G
CPU占用40-50%,室温22度左右,待机51度。
N5105的话能抗住?

网友A:
我也是挂的网心云 和纳斯小星,楼主一天大约收入多少

网友:
入了cdn的坑

网友:
楼主可以研究下主板上的继电器 有的防火墙或者软路由网口靠继电器控制通断

网友:
我的N3160,就跑爱快,爱快虚拟机挂的OPENWRT做的文件服务器.

省心,功耗6~10W,被动散热0噪音.性能够用(WAN口能到800M).

N5105功耗大,性能也还可以,被动散热遭不住.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你这个可要比你所说的
整天看那些n5105的软路由,都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出来的,质量也未可知。
贵多了吧?

网友:
这个做工简直太好了

网友:
强大的东东,NX的大佬~

网友:
目前跑docker网心云 和纳斯小星

网友:
还是挺省电的麻~!

网友:
这主板看上 做工很给力

网友:
噪音应该蛮大的...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呢

网友:
看起来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盘古路过2年回本,又跑豆子,又做nas,

网友:
一个设备就可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挂的网心云 和纳斯小星,楼主一天大约收入多少

我现在三个站点,家里1000M pppoe白群1513+ 小星+docker,公司50m固定IP docker+Hyper v x86+PC版本,然后就是这个小星+docker,目前一天1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