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u盘是否还有量产的必要

楼主(2022-11-16):
给u盘做一个启动盘就可以了吧,给电脑重装系统这么久,也没遇到过启动盘用不了的情况,u盘量产成cd-rom没必要了吧。

网友:
做U盘肯定是要量产的,不过USB-CDROM确实已经快退出历史舞台了,量产大多数也就是烧程序抓个坏块之类的了

网友:
我只搞过一个扩容成256G的U盘,量产回本来的32G,反而UltraISO写入镜像好次个不同的U盘装系统,没见有什么问题,不用量产

网友:
我是每个u盘都量产

网友:
量产和CDROM有什么关系?U盘到手第一步就是重新量产。至于量产后用来做什么,那就是各自的选择和需求了。

网友:
现在的系统安装方法多种多样,但最标准的方法是CDROM,所以有它存在的价值。PE倒无所谓了,Ventoy也可以。

网友:
个人现在基本上都是 Ventoy + UEFI 启动了,USB-CDROM 才能用的机器,已经很少遇到了。

网友:
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低级格式化重新扫描一次坏块
专治黑片

网友:
只管自己机器是没有道理的,看你要面对什么东西,这玩意就像exfat一样,你要不要面对无补丁XP机器

做个CDROM又不难,有只读属性,还能随时换一些工具类的启动CD进去

就算你什么都不要,不能量产的主控也完全没有其他优势

网友:
看自己需求,有人喜欢定期清灰、有人从不清灰

网友A:
很有必要啊

双十一 刚买的笔记本,重装Win11,用UltraISO 将镜像写入U盘(写了多个版本,多个U盘,结果都一样不能启动。有些人会说肯定没写好,U盘放到其他机器正常启动,已经找到原因,是厂家的问题),不能启动。量产CDROM ,正常启动。

一些老机器装Win7  Win8    还是需要USB-CDRO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必要啊

双十一 刚买的笔记本,重装Win11,用UltraISO 将镜像写入U盘(写了多个版本,多个U盘,结果都 ...

前一种无论具体做盘方式怎么变,实质还是磁盘
启动;后一种是光驱启动。两者的启动标准不一样。面对BIOS/UEFI会有兼容性强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必要啊

双十一 刚买的笔记本,重装Win11,用UltraISO 将镜像写入U盘(写了多个版本,多个U盘,结果都 ...

好奇是啥子机器?现在还有兼容性这么差的电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是啥子机器?现在还有兼容性这么差的电脑么

有啊

现在的超薄本   你买个看看吧    最新款啊

比如联想

网友:
本来就是玩,要说必要,U盘没坏的话以前也没啥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