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轮胎漏气-外置胎压监测

楼主(2022-11-16):
如题,2019.1买的伟力通T6LC ,快4年了,传感器正常。主机由于电池不行免费换过一次,换了之后发现电池依然拉垮。重庆春秋冬季阴雨天气多没啥太阳,主机电池经常亏电需要USB充,充一次能管2月吧,夏天不用。说了很久改大容量电池,想想2月充一次也能接受。现在有个头痛的问题,轮胎缓慢漏气,2020年换过一次轮胎,杀千刀的维修店没给我换随胎送的气门嘴,没做动平衡。后面跑高速一到110方向盘就抖得不行,后来自己花钱30一个轮胎做动平衡就好了,所以说啊常识一定要有,不然随处都要交学费。
言归正传,外置胎压传感器,轮胎一般加到2.4,大概2个月就将到2.0报警了,平均一个月漏0.2个压。4个轮胎基本一致。由于是外置胎压,补气比较麻烦。
怀疑跑气原因有:

1、气门嘴橡胶有裂纹,不排除是气门嘴老化漏气。
2、外置胎压传感器安装后顶开气门芯,传感器与气门嘴结合不佳漏气。
3、外置传感器在汽车行驶时,存在向心力作用气门嘴有晃动,或者说行驶时传感器受力引起气门嘴晃动导致漏气。

问题2、3其实可以把传感器拔了就知道是不是了,但是习惯了看看胎压,说拆不习惯啊····
老爷车不准备在换胎压传感器了,各位车友说说我改如何下手。

楼主:
还是内置的好啊,传感器一般用个5·6年也够了

网友:
   先拿掉外接胎压传感器看二个月还会漏气呀?   会不会顶到气门苾你可以试着滴肥皂水到气门嘴附件就能判断呀

网友:
我的外置5年了一直在用啊,没有存在2个月就漏气报警的问题,之前一个月报警是轮胎扎钉子走慢气
传感器电池基本上1年半要更换,主机是接了汽车取电盒的电

网友:
要是做成无线供电就好了

网友A:
换上四个铝合金气嘴就没有烦恼了,不过拧的时候得小心,容易滑丝

网友B:
外置胎压顶开了气门,肯定跑气,二三个月充一次气也不算太麻烦。还有个问题,做动平衡时,要把胎压器装上去做,不然后会破坏动平衡,这个胎压计,比调整动平衡用的小铅块重多了

网友C:
同样情况,没做动平衡110抖动厉害,而且由于气门嘴变沉,离心力的原因导致气门嘴会跟轮毂摩擦,气门嘴上有很明显的印记,发现以后就拆了不用了,养成了上车之前顺便看一眼轮胎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情况,没做动平衡110抖动厉害,而且由于气门嘴变沉,离心力的原因导致气门嘴会跟轮毂摩擦,气门嘴上有 ...

气门嘴确实有印记,所以说行车时气门嘴存在晃动漏气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胎压顶开了气门,肯定跑气,二三个月充一次气也不算太麻烦。还有个问题,做动平衡时,要把胎压器装上去 ...

车媳妇开,有个报警安全点,想当年轮胎扎了螺丝跑了1个月都不知道……还好没漏气只是轮胎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四个铝合金气嘴就没有烦恼了,不过拧的时候得小心,容易滑丝

这得问候汽修店全家,轮胎明明送的有气门嘴不给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