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电脑音箱

楼主(2022-11-16):
单位的正在使用的音箱突然坏了,昨天好好的,今天上午一开机发现没有声音,电源灯不亮,怀疑是电源板坏了,在单位先拆开看了看,看到保险电阻那里好像烧断了,有爆炸的痕迹,但是单位没工具,只好拿回家趁中午休息的时候修一下。检查发现坏了一大片,开关管,保护管,一只整流管,保险电阻,限流电阻,高压电容,低压电容都坏了。好在有料板,拆元件修之。下午装上音箱可以出声了。

一个破音箱,几年前从单位废品堆里捡回来的,发现可以正常使用,唉,公家的东西,没人心疼呀,好好的都扔了。

就是因为前面板开了,其他没发现毛病,所以,弄了条胶带粘上固定着用了好几年,直到今天才损坏。

电源板

正面

左上角看着问题不小

整个板子

开关管用的6160A

这个照的清,有爆炸的痕迹

还有保护管,看着也没保护了。

 上边是在单位拍的,没工具只能看看。到家开拆

开关管成这样了

保护管C945

保护管成这样了

从料板上卸一只13003代用

13003参数

加点硅脂导热

找保护管C945

新C945参数

阵亡将士。高压电容没容量了,两只管子烧了,两只电阻烧断了,一只整流管击穿了。

特写

特写

准备收工时,决定测试一下负载能力,还好测试了,要不是又得跑一趟,今天就修不好了。一测试发现没有带载能力,100MA都带不动。
原来低压电容没容量了。

开裂

换上新低压电容问题全部解决

补两张照片

补两张照片

还原过程略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电源板真是不值得修,随便找个路由器、猫的电源都比这个强,稳定性、输出波纹都要好的多

网友:
感觉没有维修价值,不如整个换新的

网友:
手艺真好。我的话,只能换个牛,或者外接12V电源。

网友:
看样子是12V供电的,这开关电源质量太次了,随便找个路由器12V 1A的电源都比它强多了

网友:
修一修,至少还能用几年,关键是要有配件换,单位上的坏了就扔,没配件!

网友:
感觉除了变压器整流管,都换了个遍……

网友A:
你给单位立大功了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晶体管表面板应该来个亚克力的

网友:
这种货色又是单位的东西,我连拆开看看的心情都没有。

网友:
公家的东西不坏不报废不好意思拿走的

网友:
零件盒真齊全,羨慕。

网友:
感觉都换了个遍

网友:
恭喜修复,有技术、有耐心。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好

网友:
换了个遍
重在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单位立大功了

下回单位东西坏了,头头儿就说:买啥!找老K修去……

网友:
直接换个变压器的,结实耐用

网友:
这种音箱根本就不值得修,听个响都嫌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