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如何解决爱华AIWA HS-J202收音部分FM搜台不自动停及灵敏率差的问题

楼主(2022-11-16):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爱华AIWA HS-J202收音部分FM搜台不自动停及灵敏率差的问题,谢谢!
已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及开关件、电源座、排线。也用洗板水作了简易清洁。
请教要着重检查哪部分电路?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是中周内的谐振电容变质了,拆开来看看,可以更换或者外接电容。

网友:
组合音响的中周换过电容,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周内的谐振电容变质了,拆开来看看,可以更换或者外接电容。

这个中周太小了,难度好大

网友:
老机还要统调,没经验设备不好办

网友:
鉴频中周检查一下

网友:
据说J202的FM非常好听,可惜从来没有听过正常的J202的声音。
这个J202的磁带普遍好修些,收音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