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电磨改6mm夹头成功

楼主(2022-11-16):
3mm钨钢磨头一碰柄就弯,改6mm。

选了个东成ff25的夹头比较接近还便宜

车窗加工打孔角磨机,虽然孔不在中心也能将就用,卡簧头子最好磨掉,要不148的轴承有可能磨外圆

608轴承位置已经车掉中间细了缠一圈透明胶带刚好,最后外壳头部孔磨大到10.4,轴是10mm

成品对比

去掉电池夹头刚好放进去。实测夹头偏差10丝,但是钨钢磨头差30丝,不知道是中心夹头不行还是钨钢磨头摔的弯了3档以内震动大,4档以上就可以了。实测动力没问题,削铁如泥。最后希望厂家能配6mm夹头的配置

网友A:
怎么不改成活动的夹头

网友B:
手上那把装夹磨头后同心度很一般。3mm的轴心理确实怕,我都不敢按大力,感觉好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改成活动的夹头

就是那种万能夹头多大都可以的么?我只用6mm的,孔内还是这种头子小不碍事

网友C:
有床怎么玩都行,玩轴连接同心度是硬伤

网友:
学习了,这是好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床怎么玩都行,玩轴连接同心度是硬伤

20块钱找车床打中心孔,打的肉眼可见的偏半毫米,不过无所谓不影响,原厂也是4个的孔3个的轴

网友D:
这东西主要看改完后的同心度。如果能保证同心度可以改改,要是同心度不行了,那基本就狒狒了。

网友E:
曾经想买er8延长杆来改,换高精度的弹性夹头,3mm6mm都能用,也是怕同心度保证不了没有改,以后还是想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想买er8延长杆来改,换高精度的弹性夹头,3mm6mm都能用,也是怕同心度保证不了没有改,以后还是想尝试 ...

找C811延长杆,好点的不会影响精度,这款电机和输出轴是软连接,精度是靠两个小轴承决定的,改出来肯定比我这个精度高,毕竟这个杆子才几块钱还没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主要看改完后的同心度。如果能保证同心度可以改改,要是同心度不行了,那基本就狒狒了。 ...

这款电磨是软连接,精度多少是靠输出轴本身的,下次再改就买C8er11的加长杆,精度肯定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那把装夹磨头后同心度很一般。3mm的轴心理确实怕,我都不敢按大力,感觉好弱。 ...

3mm夹头磨40硌调制处理过的配件转速稍微低点一碰就弹回去了轴直接就弯了,打磨个木头玉石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真不错

被逼无奈暴力干活只能硬来

网友(2022-12-21):
头那么长,会不会晃动?

网友:
学习了,动力够才算好

网友:
非常值得一改,最大夹持范围只有3mm的夹头确实太局限了。楼主这个12V电磨应该是用的550电机吧,换成较大些的夹头没有问题,只是改造的这个夹头看上去有些长了,估计用起来体验会差一点。如果换成ER延长杆那种,同心度应该还会上个台阶,只是ER延长杆与电机轴的连接可能比较麻烦。记得有位坛友的做法是把原输出轴前端螺纹部分截短、打磨一下,然后套上相应内孔直径的ER延长杆,据说效果不错,关键是改装起来复杂程度明显比楼主这样改要低很多。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成6MM夹头,转速要降下30%-50%来才好用。。。(个人见解)

网友:
改虽然是成功了,但是夹头更长更重,惯性和离心力会更加强大(如果同时在用上6mm的大磨头不可想象),会加剧震动,偏心也会更大!!!就本身它这小身板(小轴承也承受不了)来说,用不了多久机器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