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密码门禁,貌似没看到IC卡读取芯片啊

楼主(2022-11-16):
买了个最便宜的密码门禁准备改杂物间门,买的是ICID通用的,结果不识别IC卡,卖家直接说可能坏了让退款退货,这东西估计都没啥出厂质检的

没贴保修的当然要拆一下,不过就看到个hc89s003,没其他单片机芯片啥的了,这样就能读ic卡了?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行,这东西本来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了,而且模具通用,读不了要不就是型号不对,要不就是IC卡频率不对。

网友:
看起来还行啊

网友A:
这个应该读取不了IC卡功能。

网友:
现在这个确实门槛低了很多,楼主幸苦了,还真没拆开看过!

网友B:
就一块芯片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非接触式来的,

网友C:
看到晶振射频IC应该在胶布下面

网友:
感应线圈的固定都是这么随意吗,会不会天热了掉下来。

网友D:
这是ID卡的,ID卡频率低,一个358然后单片机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ID卡的,ID卡频率低,一个358然后单片机驱动就行了

但是确实有IC印刷线圈,板子上也标了IDIC,买的也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晶振射频IC应该在胶布下面

不在,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块芯片解决了

不可能吧?ID还有可能,IC不可能一个单片机就搞定吧?看IC模块都有专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读取不了IC卡功能。

这个有好几种,特地买的是能同时读IDIC卡的

楼主:
还行是还行,就是个坏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发错版本了呢还是硬件有问题。不过那个按键真不舒服,而且看着寿命也堪忧,退了准备买触摸式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好几种,特地买的是能同时读IDIC卡的

你的IC卡是多少频率?买的门禁有送IC卡吗?看图片IC感应线圈是板载布线的应该是这里。

网友:
这个很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C卡是多少频率?买的门禁有送IC卡吗?看图片IC感应线圈是板载布线的应该是这里。

...

是的,看到有IC线圈觉得应该没发错版本,难道程序写错了?另外说没看到IC芯片,难道靠个STM8的主控就能读IC卡了?IC卡用的是自己以前发的那个指纹门锁配送的,按理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到有IC线圈觉得应该没发错版本,难道程序写错了?另外说没看到IC芯片,难道靠个STM8的主控就能读 ...

哪里可以通用啊!如果这样的话,别人是不是拿一张IC卡就可以开你的锁哇!你要咨询下店老板。这个门禁怎么没有配送卡给你呢?

网友:
读IC卡要啥高大上的芯片?IC卡本身的芯片就很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