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牧田40v充电器110v改220v

楼主(2022-11-16):
求大佬指点迷津,因为买工频变压器携带不方便,也想练习动手能力,两颗220v470微法电容 谢谢

网友:
看大电容耐压,是不是本来就是宽电压输入哟。

网友A:
看看原设计是不是宽电压输入,不是的话改装较麻烦,输入电压差别有点大,滤波电容,变压器等都需要变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原设计是不是宽电压输入,不是的话改装较麻烦,输入电压差别有点大,滤波电容,变压器等都需要变动 ...

这种两个一样的电容的一般比较好改,查查线路看看是不是110v输入时倍压整流,如果是,直接改成全桥整流接220v就行了,如果缺均压电阻,就补上!

网友:
建议把电源输入到变压器之间的电路画个草图,钻研一下因该是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