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9.9元25插位80插孔带2米线的插排,小功率用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2022-11-16):
9.9一个,不过不包邮,买了两个,拆开看看,只能说小功率用用还行吧。

底下是a4的写字板,对比下看还是挺大的,密密麻麻的插孔。线的外皮质感很奇怪,可能是回收料做的关系?

质量可想而知,有些孔的塑料都没通

反面,看看就行了

线头,两芯的,三孔只是摆设。目测线径大概0.75方还是有的,线挺亮的,不吸磁,铝包铜?纯铜应该不用想吧?电线皮感觉很差,看来还是要换线。

拆开,细细的铜带,说的是纯铜,实际不知道,不吸磁,好歹是一体的,比导线的好点吧?

厚度,不评价

用的来说只能小功率用,对我这种只插各种充电器来说还是挺好用的,插头距离合适。

网友:
里面真的密

网友A:
还可以,用了铜排,就功率问题不大。不过插口太密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了铜排,就功率问题不大。不过插口太密集了。

这插头不算密集吧,相对于它的大小来说。现在很多的插板那个插头是真的密集,都不能并排插两个大点的充电器

网友:
一组5孔,一共10组,5×10=50,再加上中间一排2×5=10孔。哪来的80孔呢?

网友:
哦,没看到侧面还有,哈哈哈哈

网友B:
注意硬插时铜排移动短路

网友:
不错了,还有很多是单股线焊接的寨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硬插时铜排移动短路

谢谢提醒,不过这个好像不容易移动短路吧?

网友:
这价位一般家用带小负载电器还不错。

网友:
看到价钱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C:
总体来讲,现在的插排质量比以前要好些,至少连接大部分都是铜排,以前的低档插排很多都是用铜线连接的,并且铜线还不粗。

网友D:
这种插座只能插电风扇、收录机、台灯、DVD各种小功率电器!

网友E:
只见过铜包铝,还没听说过铝包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见过铜包铝,还没听说过铝包铜

铜包铝是障眼法,铝包铜是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见过铜包铝,还没听说过铝包铜

我的意思是铝外面包了铜,好像这么表述也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座只能插电风扇、收录机、台灯、DVD各种小功率电器!

插排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看价格就知道只能小功率,主要看中它孔多,线啥的自己都能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来讲,现在的插排质量比以前要好些,至少连接大部分都是铜排,以前的低档插排很多都是用铜线连接的,并 ...

还有直接用普通电线连的呢,还是那种电线外皮随时会化灰的,以前我们是真的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不过这个好像不容易移动短路吧?

横着的两条铜排和竖着的10条有隐患,用绝缘材料垫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