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笔记本电源19V改24V

楼主(2022-11-16):
需要用到24.5V的电源,手上没有24.5V的,但是有几十个19V笔记本电源,随手找出一个惠普原装的? 论坛搜了下有人改过,但是电路和我的不太一样。不过方案差不多,研究了一下箭头所指的那个电阻是5.2k  换成可调电阻调到4.13k是24v左右,没有4.1k的电阻,换上4.7k的只有21V,换成3k直接保护无电压,3k加1K也不行,最后用4.7k加33K并联输出24.4v 刚刚好

网友:
24v没保护,改造还算简单

网友:
没保护?不科学啊

网友A:
带上负载测试如何?能正常工作的话,这电源就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负载测试如何?能正常工作的话,这电源就真好。

上电子负载仪能干到8A,非常猛 但是为了安全没有继续测试,这个是标称19V4.7A 90w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子负载仪能干到8A,非常猛 但是为了安全没有继续测试,这个是标称19V4.7A 90w的版本。 ...

电压改高后,电流不是应该下降了吗?怎么还能到8A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样改造的比一般买的新的质量还好,又废物利用,一举两得

网友:
电压变动不大,一般都可以改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改高后,电流不是应该下降了吗?怎么还能到8A呢?

这个8A应该还没有去到保护的临界点,时间一长估计就保护了。没保护估计也发热厉害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8A应该还没有去到保护的临界点,时间一长估计就保护了。没保护估计也发热厉害挂了。 ...

哈哈  对吧,所以不敢长时间测试,但是我的使用环境是3a左右,所以应该还是可以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改高后,电流不是应该下降了吗?怎么还能到8A呢?

也可能是之前我调了那个可调电位器的关系吧,调之前没有量,调了没有反应我就旋转到之前差不多的位置,这个电位器可能是调电流保护的?
我拆开看见这个电位器 以为是调电压的,转了半天都没有动静。

网友D:
这种电源不太好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不太好拆吧

锤子四边的砸,不太好砸,砸开后外壳都有点裂了,里面的铜皮都变形了,不过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锤子四边的砸,不太好砸,砸开后外壳都有点裂了,里面的铜皮都变形了,不过还好。 ...

厉害,我砸坏过一个,后来不太敢砸了

网友E:
我改了一个,19改到23.5的,没换电容,天天通电也6-7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改了一个,19改到23.5的,没换电容,天天通电也6-7年了,没啥问题

我的是戴尔的

网友:
电容多少伏的,没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