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小”开关引发的“大”故障

楼主(2022-11-16):
老台式电脑用着用着突然闪了一下蓝屏然后关机,都没来得及看清蓝屏内容
重新开机,按完开关没几秒,屏幕都还没亮就自动关机了。。。

以前电脑也偶尔蓝屏,可能是某些软件有内存泄漏(XP系统,用了大内存补丁,见怪不怪了)

这次有点意外,电源或者主板挂了???

拆开机箱,先把硬盘和一些外设拔掉,还是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机,正在怀疑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时,居然自动重启了。。。

难道是内存出问题了? 拔掉两根内存,一根一根互换试一下,问题依旧,没多久就关机重启。

拔掉内存开机测试,蜂鸣器长响,大致可以确定CPU主板和内存没问题。

就在试内存的时候,偶尔开机还能进BIOS操作,就是不定时的自动关机或者重启,看来电源也没问题。

总感觉这种问题似曾相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看了一下主板上,除了CPU和内存,也没接什么东西了。
咦,这还有个机箱面板线,果断拔掉,镊子短接开机,进BIOS随便操作一会儿,试了5分钟,这下不关机重启了。。。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找到问题原因,原来是电源开关出问题了。

下面开拆

测量开关阻值,在几百K到几兆之间(开路状态)

拎起开关线,往机箱上摔了几下,居然正常了。。。

罪魁祸首

不放心,还是拆开清洁一下

看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这开关是怎么漏电的。。。

回想一下十几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印象中是一款联想台式机,开关按钮朝向上方,比较容易失灵,但是也不至于像这样似短非短的短路,导致不定时关机重启。

网友A:
居然有此故障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此故障引起

确实及其少见的故障

网友B:
这开关质量挺好。开关坏的多的都是按下去弹不出来。

网友C:
会不会是开关回弹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开关质量挺好。开关坏的多的都是按下去弹不出来。

他要真弹不出来还真得谢谢厂家,省得我折腾半天

你说的没错,这十多年的开关里面弹簧弹性依然很好

网友:
应该是开关短路,断不开了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开关回弹不到位。

这个真不确定,拆出来也按了,手感上没啥区别

网友:
开关老化了,WD40伺候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防不胜防啊,改成触摸的算了,我现在看到这种硬按键都头疼

网友:
这种开关,使用多了,出问题正常。单位的一批电脑80以上出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那坨胶在使坏.

网友:
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还很难查

网友:
这问题找到了  好

网友:
应该是开机按钮的塑料件磨损了回弹不了,我处理过几回这类故障,都是活动部位抹点黄油解决,这种微动只碰到不接通的情况

网友:
换一个吧不贵,十个包邮才两块多我记得

网友:
看电影应该没问题  老电脑了

网友:
碰到过开关坏,电脑启动不了的故障。还是品牌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