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线的接线方法,看看你是几级电工?

楼主(2022-11-16):
(图片)

网友:
大丈夫不拘小节。

网友:
先学习,学习总是好的

网友:
眼:记住啦!
脑:记住啦!
手:你俩放屁!

网友:
这都是低压电工实操考试的入门题呀
现在好像不太要求了
当年学本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低中级接法,挝那个圈圆不圆还是考试内容呢
要求是一步挝到位,不能调整,考试都是2.5的线
挝不圆考官直接给你一个叉子

网友A:
我连一级都达不到,因为我基本用的都是软线压接线端子

网友:
数字时代了,能量化的都要量化,只要预算到位,快速接线端子,穿刺线夹,标准化做业,减少人为因素产生的松动、虚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连一级都达不到,因为我基本用的都是软线压接线端子 ...

我也是,有时还要蘸锡

网友:
谢谢啦。很有用,通俗易懂

网友:
时代在进步,现在都是新器件,新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有时还要蘸锡

蘸锡后的线头如果直接用螺丝拧紧,过两天还能再拧紧,所以螺丝固定的地方最好不用蘸锡

网友:
多学点对自己好

网友:
还收纯手工的可靠,就是费点事

网友:
我是零级电工。

网友:
这动画做的行云流水

网友:
伞形接线法还真是第一次学习了。

网友:
太专业了,得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这种是同样金属线连接,铜铝这样接还是会烧毁。

网友:
以前看过,然后接线一直都是按视频这样接了。最后一个在盒子的还没这样接过而已,其他都这样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