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菜鸟学习开关电源——从八块电动车充电器电路板开始

楼主(2022-11-16):
最近本人的电动车充电器出了问题,通过网络上查找资料,自己动手尝试,暂时修复解决了问题。
修理过程中对开关电源产生的兴趣,日常生活中开关电源是应用最广泛的电力电子设备之一。
尽管不值几个钱,如果出了一些小问题自己能修修很不错。毕竟有些问题也就是元器件针脚虚焊之类的。
也不会出了问题一丢了之,造成地球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现在提倡的低碳环保理念。
于是想从修理旧的动车充电器开始,着手从电子废品商那里采买些废旧充电器电路板。
尝试看能不能利用空余时间一边学习,一边修理,希望能全部修复正常。
刚好遇到一个电子废品商老板很不错,同意让我自己挑选电路板。
本着高压端带emi滤波电路,带风扇的原则,挑选了8块剪线电路板,具体见附图。
每块板大概3块多RMB的成本,貌似大部分很像是西普尔的电路板,感觉做工还凑活,后续也请版上的维修大佬人多指点。

网友A:
这是要如垃圾佬的坑了

网友:
坐等楼主直播。 最近手里多了两个42v的坏充电器,也想抢救一下。一个助力车原装42v1.7a的 反接电池正负极之后不通电。 第二个个小黄鱼上十几块捡的垃圾 第二次用自己自爆了一个贴片。也不亮灯了。 现在用的这个电流太大了点,改小点也行。目前第三个凑合用,充十五分钟 休息十五分钟,不知道这样子可以不 希望能和大佬们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如垃圾佬的坑了

本来就想买个2-3块板子试试,电子废品商老板说最低总额30元才卖,于是变成8块板子。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全部修复

网友:
坐等楼主直播

网友:
欢迎加入垃圾佬大军

网友B:
新手的话建议先搞个隔离变压器,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C:
一般电瓶车充电器都是用的3842芯片,比较经典。B站去找些修理视频看下,基本就可以学会修理了。

网友D:
你选的都是一样的,应该选几块其他的练手

网友E:
电源板不错,就是缺几个外壳,未来10年不用再买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的话建议先搞个隔离变压器,毕竟安全第一!

感谢,已经有维修插座(其实就是个100瓦灯泡串接),是否有合适的隔离变压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瓶车充电器都是用的3842芯片,比较经典。B站去找些修理视频看下,基本就可以学会修理了。 ...

是的,有3842 3844的,感觉也有几块top271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3元买贵了

你这一句话让楼主的热情降温一大半

网友:
初学练练手还是值得的,知识在于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选的都是一样的,应该选几块其他的练手

指电源管理芯片么?感觉大部分电动车充电器都是3842/3844 和top271
还有其他比较典型普遍的类型给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一句话让楼主的热情降温一大半

个人感觉还好,毕竟老板还让自己挑板子,来回拍照确认折腾,还得邮寄邮费。
一般市场价大概多少合理?

网友:
表演吧,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不错,就是缺几个外壳,未来10年不用再买充电器了

哈哈,就是为了练习买得,自己用肯定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