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不能带电操作?不存在的。

楼主(2022-11-16):
终于趁着双11活动兑到了一套论坛便携拆机套装,分量挺重的,手感也不错,但是,包装上竟然写着勿带电操作,那怎么行?咱不就是玩电的么?咋办?带套啊!热缩管全包,除了装批头螺母部分,其实也可以包的。

带套后手柄不能放到包装的外套里面了,再加套包装。

网友:
配色很好看,冬天用着不凉

网友:
这个看着略微靠谱的样子

网友A:
这样做有一定绝缘效果但可靠性不高,抗电能力也不确定,36V以内电压还行,往上去建议就不要尝试了

网友B:
你这热缩管还带花纹的?好像JBC DIY手柄那些绿色的橡胶。。

网友C:
不能保证绝对安全?

网友:
可靠性不高, 市电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保证绝对安全?

这个世界有绝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有一定绝缘效果但可靠性不高,抗电能力也不确定,36V以内电压还行,往上去建议就不要尝试了 ...

这套工具本来就是修小电器的,不是当电工用的。

网友:
不建议带电操作

网友D:
220V以内都可以带电操作,只是一定要切记自己是在带电操作,切莫一时忘乎所以,一手接电,一手扶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V以内都可以带电操作,只是一定要切记自己是在带电操作,切莫一时忘乎所以,一手接电,一手扶墙了!{:01 ...

人总是忘乎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热缩管还带花纹的?好像JBC DIY手柄那些绿色的橡胶。。

带花纹热缩管,最早是拿来包鱼竿的。不过鱼竿的现在玩的更高级,用高压接头的冷缩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0V以内都可以带电操作,只是一定要切记自己是在带电操作,切莫一时忘乎所以,一手接电,一手扶墙了!{:01 ...

220V的话不包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V的话不包不行吧?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断电操作!

网友:
直接用电工胶布包呢

网友:
多套两层吧,手感也好些

网友:
带电的都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