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大家提供一个众仪ZT-X的改装方案

楼主(2022-11-17):
手头有个zt-x的表,按键换挡也小巧本来是打算外出用的,不过反显屏白天户外根本看不到,待机也比较反人类,五号电池供电到时很方便,本来打算改个自动关机时间,编程器不太好用悲剧了原机数据丢了,费了半天劲找了个备份数据算是修好了,并且重新校准过,现就这个表的改造方案和各位大师一起研究一下。
1、要改自动关机,5分钟太短了,30分钟就够用了,忘记关机也不会太费电,f00b位置改数值1E(改动有风险一定要现备份)
2、背光亮度太高长时间工作比较费电,调低背光亮度,R8电阻从10欧加大到100欧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习惯,
3、要户外用还是要改反显为正显,期间买过几个反显表开始觉 新鲜,后来发现白天根本不行,都改了正显,只换上偏光膜就可以,
但是对比度都会低一点,调高了会有闪动,偏光膜淘宝有卖很便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银底膜,所以都会出现改过对比度低的  问题
zt-x由于是反显表本身没有设计背光开关,改了正显背光一直亮反而影响对比度,还费电,改造目的开机时不开背光另外设计一个开关
打开背光,供光线暗的时间使用,白天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也进一步做到了省电,这个表两节5号电池在不开背光的情况下可以用很长时间
就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改装锂电增加不必要的干扰,给大家提供一个无损改背光开关的方法,要用到ttp223触摸模块,就不用想在哪里开孔,或是改动按键电路了,需要背光只有在固定位置摸一下就可以打开。各位大师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安装用双面胶贴在里面就可以,在外面触摸很灵敏,取电和控制线焊在原来的背光的正负上就可以关机模块也不耗电,模块上原有的指示灯要去掉要不背光带不动。r8用到100欧亮度也我完全够用

网友:
ttp223触摸开关不错

网友:
一般室外用的较少,如果不改正显,室外用翠绿色会好些。电池用镍氢5号电池很方便。

网友A:
触摸从哪里取电?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模块3毛,快递30元

网友:
这个表的屏占比挺高的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A:
触摸从哪里取电?静态电流是多少?

模块可以直接从电池或是背光取电

网友(2024-06-19):
万用表如果要改自动断电可以考虑找一个N-MOS管串在负极当电子开关,然后正极加一个轻触按键当上电启动,开关另一端到MOS栅极并联一个电容适当再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连MOS栅极当微放电用(如果MOS自放电够就不用二极管).这样开机按一下轻触按键给电容放电,MOS管就导通一阵就断开基本不耗电.不足就是MOS栅极放电到断电这个延时不好调节.

网友(2025-02-12):
自动关机时间就是太短,费电,我已改锂电池,但是这么修改待机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