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比亚迪BYD-F3车机CD 维修记

楼主(2022-11-17):
修机修上了瘾,索纳塔CD还没修好,海鲜市场趁便宜又入了两台F3的车机

修好索纳塔CD后对车机各部分的原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再有一台好机参考,何愁修不好么~

两台机的收音机都无声,发现都没有9V供电,都因PNP电源开关管2SB772失效,导致给7809M只有4v,在2块废主板上找到的风扇控制三极管换上即可,其中一台功放无输出,功放IC  TA8264AHQ输出脚无电压,换上升级TDA7850替下来的功放块顺利解决

CD部分激光管正向电阻26k很健康,电流50mA完全不用动可调电阻。
通过清理光头一台完美复活,另一台费了点劲。
故障现象:光头能回位,物镜搜索聚焦一次,光盘加载后转一下即停,反装也一样,正常的是转一下快停时又转起来。
先排除光头问题,对调光头后好的还是好,坏的还是坏,问题在控制板上

主轴驱动输入

按芯片查资料,RF放大TA812/832和数字伺服TC94A55都查不到,无奈只能参考TA2157发现外围基本一致,后来才发现芯片第二行的2157FN,乌龙~
按TA2157的PDF查对应配套的TC94A14,和板上的TC94A55外围一致,资料全了就好办了
这个CD是JVC  OPT726光头+东芝TA2157FN  RF放大+TC94A55数字伺服+SA9259驱动方案

先查电源,对比好板发现TC94A55  64脚的5v电源只有2v,查为丝印W8的5v稳压二极管击穿,用SA9259闲置的加载电机通道上的20脚扭矩控制4.5v稳压二极管换上,碟转了,但读不出TOC,从读碟时的动态眼图看转速不稳,波形龙飞凤舞——这样的RF信号质量后面没法解码

电容失效滤波不良?检查相关RF信号的几个电容,发现激光管LD驱动管上的47u电容只有41u,换上100u电容,RF眼图和主轴驱动波形都出来了,刻录的《往事》绕梁

试机时发现音量动态指示有点弱,检查LR输出的2个10u电容只有6/8u,换上2个10u电容正常了。
万用表电容档量着电容只是小了一点,但上到板上天壤之别,异常的一定换掉

不好用的按键清理、各处洗刷刷打理一番,出给用的上的朋友

网友A:
好手艺
请问楼主锅盖清理之后,封盖用什么胶水或者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有手艺药到病除了

网友:
这个机器做工还是非常好那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
请问楼主锅盖清理之后,封盖用什么胶水或者有什么好方法?

削那四个柱头时留的高一点,盖回铁片后基本不用管,不放心的话在4个或对角2个柱头上点一丁丁丁点502~嚯嚯

网友:
钻研车机很精

网友:
这是属于大神级别的了,我只有膜拜的份了

网友B:
好羡慕楼主还有时间有精力有技术搞这些,我前几年玩车机买了一堆扔家里了,现在都厚厚一层灰了!

网友C:
修好能卖多少钱一个?还有中周的收音机,比较老了吧

网友:
能修CD的大神都有一个信念 :不服!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羡慕楼主还有时间有精力有技术搞这些,我前几年玩车机买了一堆扔家里了,现在都厚厚一层灰了! ...

扔过来玩玩

网友:
大神啊,赞一个

网友:
车机真多

网友:
看维修设备就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羡慕楼主还有时间有精力有技术搞这些,我前几年玩车机买了一堆扔家里了,现在都厚厚一层灰了! ...

yq肆虐,忙里偷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能卖多少钱一个?还有中周的收音机,比较老了吧

老古董了,但比胆机年轻点~
额,钱是小事,快乐是大事

网友D:
为什么我的09款北斗星,更换了车机之后,收音机效果非常差,同样的地方,人家原车的收音机能收很多台,偏偏我的根本收不了几个台,而且杂音还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原车音响都带有天线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09款北斗星,更换了车机之后,收音机效果非常差,同样的地方,人家原车的收音机能收很多台,偏偏 ...

更换原车机的话不应该
天线放大器有的是外置,搞清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原车机的话不应该
天线放大器有的是外置,搞清就是了

从事维修二十余年 ,年龄大了,胆小了,所以对不懂的东西,不敢拆。

网友:
除了佩服就是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