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2022年第30贴:12V2.5A监控专用电源(QS-12J)

楼主(2022-11-17):
今天发现几只闲置电源,估计是拆监控后闲置的,拆了大家看看,分析一下有没有2.5a,我怎么觉得有些悬啊

标准的监控电源,防水盒的外形,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监控用的,上部有挂耳,照片没拍上

电源盒5面是整体,下面有一块活板可以拆开,是卡扣,很容易取出来。
也是山寨系列,没有一个整整的牌子,标的12V2.5A,30W,吹牛了吧

拆来电路板很小,占了防水盒的40%左右吧,60%上方都是空的,你要说有利于散热,它周围也不通气啊,难道就靠空气散热?
电路板走的简洁风格,该没有的都没有

输入端安全防护方面就一1A的保险,像什么安规拉,共模电感,防护电容、电阻之类的统统没有,安全防护方面走的极简风格,也许大道至简吧!~
有个8脚芯片,芯片上有个简单的散热器,看不见型号

高压部分22uF的电解电容,就这也撑不起30W吧

不出意外,光耦是817

SR3100肖特基二极管,3A100V,从这儿看这个电源也就1.5A,这个一般都留有较大余地,2.5A的电源不可能用个3A的二级管

2个电解,一个1000uF,一个470uF,都是耐压16V的

电路板背面,一个整流桥 还有几个贴片电阻二极管

既然拆了,不知道芯片总让人不舒服

焊下来,16T42?在网上也没找到对应资料

搽干净,照一张

焊回去散热片,接市电,空载电压12.2V

接负债看一看,有个12V25W的灯泡找不到了,只有一个15W的,先接上看看,1.175A时12.14V,开了一会儿,散热片没有明显发热,感觉这个电源给一个摄像头长时间使用没啥问题。

OK!发帖到这儿,懂得所说这个大道至简的电源给监控用靠谱吗?有知道这芯片的兄弟吗?

补充内容 (2022-11-21 20:38):
找到12V25W的灯泡了,接上测试,输出1.911A时,电压还有12..06,测试10分钟,电源管理芯片温度还行,肖特基二极管发烫。详见20楼~~

网友:
做工虽然不咋滴,不过好歹有个芯片,用是能用,不过有条件换个12V 1.5A的路由器电源更好。

网友:
你试试亮半小时。。。。

网友:
成熟的方案,简单可靠

网友:
简单,看散热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即使加了散热片也达不到2.5A

网友:
大道至简,元件少,效率高,发热低,好电源呀

网友:
2.5A肯定是达不到的.1.5A应该还是可以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
打个骨折就能用了。。

网友:
感觉监控电源基本上都是这种方案,单芯片一体IC,基本上保持摄像机正常工作的电流,额定电流估计算最大电流都有点悬

网友:
还行吧,芯片还有散热片

网友:
为啥手机回复只能上传一张照片
刚看了下缩水的海康电源输出才12V2A
为什么说400V的主电容容量小输出功率就小? 海康的是两个主电容一个是400V10uF一个是15uf的
亚敏电阻  负温度系数电阻也有 共模电感严重缩水

网友:
1A没什么问题

网友:
1.5A还是可以的。2.5a达不到

网友:
散热片是铁来的。

网友:
这个电源给一个摄像头长时间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
这种内置mos管的电源管理ic不会超过2a电流

网友:
小功率用用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也是凑合

楼主:
找到12V25W的灯泡了,接上测试,输出1.911A时,电压还有12..06,测试1分钟,电源管理芯片温度还行,肖特基二极管发烫。
裸板临时使用,可以接近2A,平时还是把它当1A的电源使用吧!

网友:
估计没有2.5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