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V点焊机控制板改法拉电容,直接接法拉电容驱动不了MOS管

楼主(2022-11-17):
12V点焊机控制板改法拉电容,直接接法拉电容驱动不了MOS管,加个升压模块12V驱动MOS管就可以了,12V是为了让MOS管完全导通,焊得才牢固
法拉电容

补充内容 (2022-11-20 02:43):
全图  点焊效果

网友:
点焊能力咋样有测试吗

网友:
有没有用过,发下

网友:
点焊效果咋样啊

网友:
学习了,准备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99档,焊送的调10档拿钳子拔烂了

楼主:
装那个投影仪里面刚刚,你想看全貌改天有空拆开重新上图   这段时间忙,没时间玩这些

楼主:
大家要的全图

楼主:
大家要的全图在这里

楼主:
大家要的全貌和点焊效果

网友:
我这个加个升压模块能用超级电容吗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原理是单片机供电3-5V,MOS管驱动电压10就完全饱和导通才用升压板升压到12V驱动MOS管,反馈电路给单片机一个高电频单片机再发送一个高电频驱动光耦或推挽输出12V去驱动MOS管

网友:
也买了一片99档驱动板,不晓得会炸管吗

网友(2022-12-17):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原理是单片机供电3-5V,MOS管驱动电压10就完全饱和导通才用升压板升压到12V驱动MOS管,反 ...

法拉电容(2.7V3000F)用几个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