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从图纸走向现实,山形电视墙(柜)制作成功。

楼主(2022-11-17):
上个月设计了个电视柜方案,形状为山锋连接(这小房子在青城山)
基本没有直角连接,制作难度比较大。

设计效果图,算个方案吧,制作中还是有很多细节调整。

昨天底柜上了两遍木腊油,放上电视走进现实。

图纸准备

工具准备,购入台锯博士GTS254

材料准备,第一次购入两张免漆板,现场锯成40*240的条,用简易轨道。

回来用台锯开成20cm宽的条,墙体部分图上用的22cm,根据材料还是改成20.

工艺准备,这个20度的角应该是最大难度,先验证一下。

第一次买的板子,质量不好,边上空鼓,决定重新购买。
这两张板用于作木工辅助工具吧。

等到周末第二次购买材料,这次的质量好点,没有买到进口层板。
发现这个简易轨道中间部份有误差,大概会宽5mm。
锯成60*240刚好可以装下。

为了比较精确的作出10度夹角的板子,作了个雕刻机夹具。

经过验证,除了噪音巨大,比较费铣刀,粉尘满天飞外没什么缺点。

成果还行吧,用砂纸修整一下可以用了。

设计中有很多10度斜角开口,最后决定用曲线锯完成,3D打印个底座。

正反10度,把这个底板调个头就完成,速度快,精度也可以接受。

最重要的主体三角成形。

手工打磨中,周末阳台党不要太扰邻居。

底部加固,用的斜孔,方便快速,孔在背面,不影响美观。

上墙固定了,4颗螺丝,上面2颗下面2颗。

工程进度加快,底柜组合差不多了。

打磨底柜,后面众多过线的缺口。

上木腊油,这个表面积巨大,不知道木腊油够不够。

两遍木腊油后,有点感觉了。

放上电视,下面的机顶盒、游戏机、路由器什么的回头理线固定。上面的架子,这两天慢慢收拾上木腊油。
从第二次买材料到作成这样大概用了10天吧,每天2~3个小时左右,工作效率对我来说算高的了。

楼主:
中间断了次网图片有点乱。

网友:
手工不错,工具不错

网友:
就是感觉有两点,一是那些格子下来清理会很麻烦的,不好擦。二是限制了电视的尺寸,将来想换大点的电视不好换了

网友:
高科技作品,3d打印都用上了

网友:
我看中了你的圆凳子,很不错

网友:
山锋连接电视墙,直接上木蜡油,还没完工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还厉害,手工还可以,但是做这些尖尖角角的架子,实用性不大,放不了什么东西。

网友:
有创意。不过桌子右侧内斜,总感觉有点不稳。

网友:
买点封边条,正面的木板边贴一下,效果会好很多,这种造型的角度都是比较考验木工技术的,用错层实木免漆板做的话只需要封边,不用油漆了。

网友:
感觉不好看,可能色调不好

网友:
设计自己喜欢就好,工具工艺不错,一个小疑问曲线锯不是可以底板旋转的为啥要打印个倾斜底座?

网友:
油漆刷好看点,像买的成品那样就好看了

网友:
你这工具真齐全

网友:
牛逼,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我还是喜欢电视上墙,柜子以实用易清洁优先。

网友:
楼主你这是借做柜子的借口有入手了多少工具,从实招来。

网友:
这造型工作量不小

网友:
这个电视架可是做的真用心了,那么复杂的操作

网友:
山形的物件柜基本上都是插接件,插接件开口的难度大些。

网友:
工具真齐,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