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换电池,来反馈下指纹锁的使用时间。

楼主(2022-11-17):
老贴在这,拆老防盗锁,换新指纹门锁,使用老锁芯及处理老钥匙,部分避坑注意点 - 能工巧匠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看了下发帖日期是7月28日,前天换的电池,就是11月15日,算下来是3个月零18天

电池用的是老五还是老王家买的拆机的14500的铁锂,两节串联,没测过具体容量

没电前有低电量提示,低电量提示的时候还能正常开锁

总体还行,如果2并2串估计能用半年,上次帖子里也说过这锁改电池也方便,我是觉得3个月换一次无所谓就不改了

网友A:
什么锁这么差,我假货宝上买的不知名的指纹锁4节5号电池基本能差不多用2年,19年入住,到现在就换了1次电池

网友B:
3个月一换?
我家指纹锁是去年这个时候装的,当时随便找了4节别的设备里的南孚碱性装进去,显示电量还有一半,到现在还是显示电量有一半。

网友:
铁锂用着没问题,就是充电需要专用充电器,非一般锂电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月一换?
我家指纹锁是去年这个时候装的,当时随便找了4节别的设备里的南孚碱性装进去,显示电量还有一 ...

去年11月买的锁,现在都没管过,八节5号干电池

网友C:
3个月还是有点容量小

网友:
耗电量跟结构不同有关系,只驱动离合的肯定省电,全自动,能驱动锁舌的就费电

网友:
能耗根解锁机械部分有关,有的设计合理用点少点。

网友D:
有的锁还带摄像头还带无线,那得多费电

网友E:
游离手柄的锁都会省电。

毕竟小电机就推动一个弹簧,让锁止机构卡住游离手柄。

还有一种锁止机构在锁芯里的,是推动一个销键卡住手柄的转轴部分,这种也省电。

那种全自动的马达带动齿轮转动开锁的就比较费电了,甚至钥匙插进去开锁,也只是接通马达电源开锁,那就费电了。

网友F:
铁锂的容量比碱性电池小,所以不耐用

网友G:
我的指纹锁就是那种最简单的,去年六月买的,4节原配碱性电池现在用了一年多了,还没提示低电

网友:
也想换指纹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游离手柄的锁都会省电。

毕竟小电机就推动一个弹簧,让锁止机构卡住游离手柄。

银行ATM机外面的门就是这种

楼主:
换呗,我帖子里写的还算详细的,挺简单的,不是要拍照发帖的话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指纹锁就是那种最简单的,去年六月买的,4节原配碱性电池现在用了一年多了,还没提示低电 ...

碱性电池肯定电量更大,我那个估计就4,500mah的电量,碱性电池主要怕漏液,再说铁锂屯了那么多也要找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锂的容量比碱性电池小,所以不耐用

那是肯定的,不过不用担心漏液,碱性已经很多年不碰了,现在只用铁锂和镍氢镍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锁还带摄像头还带无线,那得多费电

我是不敢买那种,总觉得泄露隐私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月还是有点容量小

没办法,拆机的铁锂,容量估计就400mah左右,说实话能用上三个多月我已经挺惊喜的了
对我来说3个多月换一次倒也无所谓,觉得烦了再改18650吧,那个估计用一两年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锁这么差,我假货宝上买的不知名的指纹锁4节5号电池基本能差不多用2年,19年入住,到现在就换了1次电池 ...

用的铁锂,别和碱性比啊,那个容量差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