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绿联高速读卡器

楼主(2022-11-17):
做工精细,就是数据线太长,足有两米。

网友:
数据线太长,足有两米

网友:
绿联略贵,用料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

网友:
还行,比牛屎好多了

网友:
还行,做工不错

网友:
买的时候,没选择线的长短吗?你这种型号的,网上看到0.5M、1.0M的都有。
https://item.jd.com/100035822632.html

网友:
买来一年用不上一次两次,没有吧,还是觉得不方便。

网友:
东西实在,很好,就是大了点

网友:
那头是读CF卡的吗

网友:
不错了 硬封芯片。

网友:
硬封这么大个芯片,早期的良心产品

网友:
线应该换成接口式样的,寿命长

网友:
绿联的数码产品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卡还可以的。

网友:
一看就是高端产品

网友:
USB3.0多合一读卡器啊

网友:
长是好事啊

网友:
要不是单反用,一般是不会买带CF口的读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