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水表电池新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伏呢?

楼主(2022-11-17):
我想换成三元充电锂电池,那个是4.2,但不知道这个新的电压是多少

问半天也没人知道,刚搜网出来了,是3.65V

网友:
都是手机电池电压,高一点不要紧的。

网友A:
4.2V应该能用,不过水表不是供水水务管的么,有问题,他们会搞好的,你去折腾干啥。

网友B:
水表是供水水务管的,还要自己搞吗

网友:
亿纬锂能的圆柱型一次锂电池

网友:
这种新电池标准好像就是3.6V左右

网友C:
打水务电话他们会来处理的,除非......,那也没关系,维修和稽查不是一拨人

网友:
自己弄这个,供水单位会不会有问题?

和供水无关的自用就随意了,兴趣、折腾等等,哦,是不是楼主是房东,要给他人供水?

网友:
这东西如果不要自己花钱就不要自己弄,因为一旦由于自己原因导致设备坏掉,估计会要花很多钱

网友:
电池电压不要相差太多应该没问题

网友:
水表没图,看看啥样子

网友:
带电池的水表是有主板的,万一电池电压不适合烧表,你的麻烦就大了:水管所要你赔偿。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吧,电压就是3.6v,充电有惊喜

网友:
带电池的计量仪表是有主的。

网友:
不可充电的铁锂电池吧!3.7v

网友D:
供水公司给换一次电池收费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V应该能用,不过水表不是供水水务管的么,有问题,他们会搞好的,你去折腾干啥。 ...

村里的小产权房,水费2元1吨,这么便宜的水价,水表冻了和换电池你想想该谁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表是供水水务管的,还要自己搞吗

村里哪有水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水务电话他们会来处理的,除非......,那也没关系,维修和稽查不是一拨人

我们这分两类,一类是水务,一类是水务把水卖给社区,社区再卖,2块1吨水,你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水公司给换一次电池收费20元

供水公司把水卖给社区,社区把水卖给个户,2块1吨水,这么便宜,我想这水表电池也该个户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