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任何STC单片机都可硬件仿真

楼主(2022-11-17):
网上看到资料,任何STC单片机都可硬件仿真。移植到普中开发板,用STC90C516实验通过。版权归原作者。初学者用来理解调试程序运行,很好用。

/*任何一个STC单片机都可以仿真*/
/*普中开发板STC90c516RD测试通过。22.1184晶振*/
/*退出再进入Debug时需要重启或复位单片机*/
#include<STC90C5xAD.H>
#include"ISD51.H"                        //系统调试专用
#define _DEBUG                        //系统调试专用,发布时注释掉
//若不注释掉本行,单片机上电不会执行用户程序,只会启动调试环境启动。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nt)
{
                while(cnt>0) cnt--;
}

void main (void)
{
        #ifdef _DEBUG                //系统调试专用
        SCON = 0x50;                        //系统调试专用(9600,8位,无校验)
        TMOD = 0x20;                        //系统调试专用(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TH1 = 0xfa;                        //系统调试专用(11.059M,9600)
        TL1 = 0xfa;                        //系统调试专用
        TR1 = 1;                                //系统调试专用
        ISDinit();                //系统调试专用
        ISDwait();                        //系统调试专用,这行好像可注释掉。
        #endif                                //系统调试专用
        ES = 1;                                //系统调试专用
        EA = 1;                                //系统调试专用
        while(1)                                //主程序循环体
        {
                #ifndef _DEBUG        //系统调试专用(此行写在{后会编译错误)
                        ISDchech();//系统调试专用
                #endif                        //系统调试专用
                delay(6);
                P00 = ~P00;
                delay(1);
                P01 = ~P01;
        }
}

网友:
学习下  硬件仿真

网友:
占用RAM或ROM的仿真都是耍流氓

网友:
看来楼主对硬件仿真有误解,现在几乎没有可以硬件仿真的单片机了。
芯片调试有两种方案:ICE和ICD,就是在线仿真和在线调试。大部分单片机支持的是ICD调试,STC那种是嵌入式调试,和通常意义的仿真和调试都不同,需要占用单片机的ROM和RAM,单片机只要支持自擦除自烧录并且ROM和RAM丰富,理论上都可以实现这种调试。

网友:
可以试下32位8051,STC32G12K128, 2组 CAN,3组LIN,硬件USB直接下载,硬件USB直接仿真,速度快,抗干扰强,有 DMA 支持 TFT/串口/SPI/ADC/I2C,联系电话 0513-55012928,QQ:3323874452免费+包邮送哦!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思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