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TCL L48P1S-CF电视黑屏

楼主(2022-11-17):
故障是黑屏

拆机测量发现有12V ,其他供电没有,12v电感轻微短路

拆除主控,12V 供电 恢复

换主板了

网友A:
12V电感轻微短路  这是如何判断的  不是就是直通的吗

网友:
现在修电视机就是换板,除非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同问,12v电感轻微短路???

网友:
家里有一台TCL用好多年了,也坏过两次吧!

网友:
主控拆的完美  要重新焊回有点难度

网友:
这花费多少啊

网友:
自己能找到毛病就是好

网友:
既然能查到“其他供电没有,12v电感轻微短路 ”,为啥不继续查下去,换个别电子原件就行了结果最后换了主板。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没有继续修?

网友:
换主控 工作量有点大了去

网友:
果然还是换板维修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感轻微短路  这是如何判断的  不是就是直通的吗

还有阻值,上电直接拉低

楼主:
35包邮,字数来来来

网友:
主控损坏,这个应该不多见吧。

网友:
电感轻微短路?不明觉厉,电感本来不就是阻值的嘛。你既然把主芯片都BGA下来了,某宝找个芯片焊接上去应该不是难事吧。这样不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主芯片的锅了吗?

网友:
换板维修最省事

网友:
主控背锅了,主控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主控坏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换板维修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