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城阳电工推荐的网红带货专用型号指针表天宇S470 Pro拆机测评

楼主(2022-11-17):
城阳电工虽不是什么超级大网红,但是,确实在这个圈挺红!现在因为带货仪表工具,影响力扩大了!
S470 Pro指针表,其实就是天宇T88B,是厂家专门包装成带货用的型号!代理权被山东一家公司垄断,城阳电工也是我们山东的,这家公司在抖音主做的几个商品,也都有城阳带货!这里面的事,大家都不难理解!跟其他代理商聊过,说这家如果带不动货了,就能开放代理了。聊这些跟我们玩表用表没啥关系。咱就聊聊表本身!
严格来说,这表就是一款现代版的普通指针表!相比古板的老式指针表,外形和功能设计上有点新东西!总体来说没有多大区别!
两节7号电池3V供电,X10K档用了升压电路将近12V,两侧有橡胶护套!背面有强磁铁!输入端串了可恢复保险丝,后面加了二极管保护。保护这块确实比传统表加强了!
我对指针表其实没啥兴趣,也不懂,反正我感觉表头体验一般,摆动慢,停下更慢,线性也一般!
但是,从使用角度来考虑,对指针表现在还普遍发挥作用的测量来说,表头要求其实很低!也足够用了!
什么精度 ,线性啥的,我也不测了,感觉没多大意义!平时用不到指针表,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指针表更快捷方便!不需要去准备各种测量仪器,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用或者不用,都是基于个人需求和喜好,没必要像矿坛那样天天辩论!
总体感觉就是一款实用型的指针表!在玩指针表的人眼里可能哪哪都看不上!比如很多人会吐槽现在的转盘设计,内磁表头啥的。我个人认为要是拿来干活,这些都不是事,而且,现在的指针表重量更轻,拿着更方便顺手!
过几天再拆解一下天宇T88B,据说是一样的!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 比三和强,不如日置

网友A:
我就想看他做人工呼吸紧急急救,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看他做人工呼吸紧急急救,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等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  等他湿鞋?

网友:
D6 D7 D8 为啥那么大

网友:
居然用上IC,不过现在用数字表了,不再看机械表

网友:
城阳是烟台那边的吧
只买价格合适的,从来不买什么网红产品

网友:
买这东东北坑过,及时止损,网购的470PRO到货88D,还说一个样,内部确实都说差不多一个样,但价格差好多,88D的70块,470PRO的95

网友B:
做工挺好的,我不反感pcb开关和贴片元件,pcb开关一样也可以做到长寿命和低接触电阻,贴片元件的精度也没问题,这是技术进步和控制成本共同的需求。没有用过对于表头就没有办法评价了。
对于数字和指针间关系应该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那块mf30比我自己小不了几岁,若有天宇88全系列的拆机对比,我倒也想买块玩玩

网友:
一摆到头表

网友:
看表头平衡一般,内部做工也一般,用料一般,当然只要价格也一般那就超值了

网友C:
与天宇ty88n形同芯不同,后者使用承永的es118,理论上更精确些(仅看其他坛友拆机,异议者请忽视)

网友:
主要是,指针表,好多年,没有什么新的创意了。一直在炒冷饭,还不断地偷工减料,现在的47表,拆开后,惨不忍睹。当年的上四表,拆开后,还有些工业美感!现在的,就说500型表,新的表,居然成批次接触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天宇ty88n形同芯不同,后者使用承永的es118,理论上更精确些(仅看其他坛友拆机,异议者请忽视) ...

T88N我双十一买了一个,很一般,建议就别买了,似乎是那个积分电容有问题,指针会卡主,换掉那个积分电容,就明显好多了,这个T88系列最好是直接买T88C,百元的产品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工挺好的,我不反感pcb开关和贴片元件,pcb开关一样也可以做到长寿命和低接触电阻,贴片元件的精度也没问 ...

我买了T88N,不好用,看网上有人测试,更换积分电容之后好很多,我也换了,但是还是没有T88C好,这个系列我还是建议直接买T88C,100元包邮挺好的,对了,上天的0660我也懒得找故障了,手头表那么多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
我看了好久这个表了,没下手,想着和天宇的47开关板比比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T88N,不好用,看网上有人测试,更换积分电容之后好很多,我也换了,但是还是没有T88C好,这个系列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T88N我双十一买了一个,很一般,建议就别买了,似乎是那个积分电容有问题,指针会卡主,换掉那个积分电容 ...

谢谢提醒,一般不会冲动买。我有47系列PCB板的和开关板的各一个,需要用到它们去定性判断足够了。能用上它们的地方,也就是以前一些IC测得的数据对比,偶尔判断晶体管和电容的好坏,其他真的很少用了。哦,有时候还拿来当简易电阻箱和电流源。传统指针表的长处就是耐用和可靠(虽然精度差点,不影响是非判断)。真要模拟指针表电阻档使用时,用个3V电源串个2K或20K电阻结合数字表电压档,就成了3V 版47表的R*100,R*1K档。当然,还要大脑算下大概折算电阻,多个防止老年痴呆症的锻炼机会。

网友:
外观看了很好,内部最多一般般

网友:
哈哈,他整天的一摆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