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17年京东行货金泰克S300 120g固态,有缓存,大佬看看

楼主(2022-11-17):
金泰克S300 120g固态,2017年京东行货,当时价格325,目前使用正常有缓存,多大的缓存没查到,大佬品鉴品鉴

先来个全貌,拆解比较简单,省略拆机过程了

芯片信息

详细参数

测速来一张

网友A:
硬盘看着还不 错,现在应该便宜一些了

网友:
颗粒直接就是打标片,你拿2258G的工具扫一下ID,保证不是Intel的估计是K9OKGY8S7X

网友:
看上去能补上1个存储颗粒,扩容到240g容量。

网友:
假intel标片

网友:
很多都是组装厂打的标,不是闪存厂打,你这个是南亚的128m的内存

网友:
我有个2014年的120g得金泰克,现在还在完好的服役

网友:
明显是假标

网友B:
2017年买的,通电时间,才1800多小时?,你这个电脑是没咋用啊,如果按照正常使用应该有5000小时往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看着还不 错,现在应该便宜一些了

四年前我淘的大船货富士通笔记本电脑上拆下来的三星128GB M2_2280_SATA有512MB缓存。
  现在的SSD虽然便宜得多了,但是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省料严重。基本上都不配缓存芯片了。厂家们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7年买的,通电时间,才1800多小时?,你这个电脑是没咋用啊,如果按照正常使用应该有5000小时往上了 ...

我2016年便宜淘过二个英特尔DC S3500 240GB海鲜大船拆机盘,一直7X24小时服役至今天,一块已经破7万小时啦,另一块6万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7年买的,通电时间,才1800多小时?,你这个电脑是没咋用啊,如果按照正常使用应该有5000小时往上了 ...

英特尔DC S3500 800GB二手拆机盘现在还卖到¥390元。大船不来了,很多东西都贵了。
  但是,很多大型据中心的服务器冷备份盘SSD的因为主硬盘没坏,所以备用盘在服务器架子上面没有太多的写入量。而大船货拆机盘SSD虽然很便宜,但是写入量多少就得碰运气拼RP了。这也算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HET-MLC特选颗粒两万次P/E寿命,比约3000次P/E寿命的普通MLC颗粒的寿命更加长了。
  企业级SSD才耐造,如果经常下载4K电视剧等大型文件( 写操作频繁 ),还是得淘企业级SSD。

网友:
还是一些老货SSD好。
  现在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
  太抠成本啦,当然也卖得便宜了。短命SSD都是快消品。

网友:
还是一些老货SSD好。
  现在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太抠成本啦,当然也卖得便宜了。短命SSD都是快消品。
  TLC颗粒SSD的有缓存芯片使用寿命更长一些。缓存芯片给省掉了寿命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7年买的,通电时间,才1800多小时?,你这个电脑是没咋用啊,如果按照正常使用应该有5000小时往上了 ...

兄台细致,这个金泰克用了两年后手痒整了张金士顿SV300用了2-3年,后来发现SV300比这个慢多了,这不又换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细致,这个金泰克用了两年后手痒整了张金士顿SV300用了2-3年,后来发现SV300比这个慢 ...

两三年就严重的掉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三年就严重的掉速啦❓❓

有些掉速是固态固件和系统没有配合trim造成的,进pe手动trim或者用win10自带的优化一下就ok

网友:
金泰克手上有十几个了,大部分都mlc的,自己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