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日丰703 PPR暗阀阀体怎么拆开?

楼主(2022-11-17):
请问日丰703 PPR暗阀阀体怎么拆开?陶瓷阀芯漏水,想拆开试试看能不能修复,但是一眼看去没发现怎么拆卸。请教。

网友:
先把红色密封垫取下来。

网友:
先把阀芯拧在4分内丝上拿去卡簧再把阀杆敲进去就可。它外壳是二截不是整体的。

网友:
不是有个弹簧挡圈么,挡圈取下来是不是就拆开了

网友:
拆瓷片的话先把密封圈抠出来
如果要拆阀柄,拆掉瓷片后拉出卡簧,把阀柄往阀芯里面推,有密封填料在,有点紧

网友:
把底部的密封圈全拆下来。用力一砸轴就掉下来了。

网友:
4楼回复正确,密封圈和卡簧取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过来看评论学 习一下怎么拆

网友A:
拆解简单,但是要先确定是哪漏水,
陶瓷阀芯漏水,这种情况不多,一般是使用好几年才会有这种现象,
最简单的维修可以找个同型号的阀芯互换一半。

底部密封圈失去弹性漏水,压不紧陶瓷阀芯,造成阀芯漏水。

手柄密封圈漏水,一般底部密封圈需要一起更换,从手柄处漏水,而且阀开得越大水漏的越厉害。

阀体密封圈漏水,从阀体处漏水

楼主:
在此统一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解简单,但是要先确定是哪漏水,
陶瓷阀芯漏水,这种情况不多,一般是使用好几年才会有这种现象,
最简单 ...

这才是专业的经验

网友:
好亮,会不会是黄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