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使用普通录音机记录并回放电脑数据

楼主(2022-11-17):
使用熊猫收录机来记录爱普生HX-20便携电脑BASIC 程序,然后从录音机磁带读回,测试成功。

网友A:
高人啊,能存多大的代码啊?放出来会不会有和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啊,能存多大的代码啊?放出来会不会有和弦啊

只测试存储和回放功能,还真不知道最大到多少。存储和回放,有个窍门, 音量开关几乎调节到最小,否则无法录放。开始多次尝试,不成功, 最后发现这个【敲门】。

网友B:
普通磁带能记录多少数据,几磁道?正常带速?

网友C:
把一首歌存进磁带会占多大空间?windows系统软件可以用录音机播放出来吗?图片是不是也可以播放成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磁带能记录多少数据,几磁道?正常带速?

只做了简单测试, 保存了几行 BASIC 代码。 单声道的。 正常带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一首歌存进磁带会占多大空间?windows系统软件可以用录音机播放出来吗?图片是不是也可以播放成音乐.... ...

这个是录音磁带,不是 后期的数据备份的数据磁带。录音磁带, 只有时间,没有容量的说法。我手头有 72G 的数据磁带, 磁带机丢掉了,你需要玩的话, 给你一个玩玩。WINDOWS 系统软件,用录音磁带录进去,放出来是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一首歌存进磁带会占多大空间?windows系统软件可以用录音机播放出来吗?图片是不是也可以播放成音乐.... ...

这里看到的是数据磁带,不是普通音乐磁带。这个磁带, 是 72G 数据磁带,专门保存数据的, 需要专门的磁带机才能读写。

网友D:
EPSON HX20上的磁带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SON HX20上的磁带有什么用?

保存程序, HX20 自带 BASIC 1.1 , 编写好的 BASIC 程序, 运行 SAVE 指令, 就可以保存到 磁带上, 关机后
可以从磁带重新读入内存。

网友:
当年这个很高大上啊。。。。。。

网友E:
我的印象中,8、9十年代的中华学习机就是用磁带进行存储的呢。当年软盘都很贵,180K 5.25英寸的软盘都是高级东西。

网友F:
试了普通的录音带了吗,据说需要专门的磁带,不是以前使用的录音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普通的录音带了吗,据说需要专门的磁带,不是以前使用的录音带。

用的是普通录音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印象中,8、9十年代的中华学习机就是用磁带进行存储的呢。当年软盘都很贵,180K 5.25英寸的软盘都是高 ...

我用过的5.25英寸磁盘, 有 720K 和 1.2M 两种,好像见过 360K 的, 没有用过 180K 的。

网友:
补点改造资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258-1-1.html

更高级的外部存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258-1-1.html

网友:
很早以前,就是用普通磁带录音机记录电脑信息的!

网友:
记得早年苹果电脑,中华学习机,小霸王学习机等也都可以用录音磁带保存数据。